S865PET主板进不到桌面(在线求救)

楼主(2007-07-18):
今天接到一块S865PET的杂牌主板上奔42.8GHZ\533\800  的CPU,现象是开机启动过了XP滚动条之后还没进到欢迎画面就不动了只看见一个浅蓝色的屏幕和鼠标箭头,但又没死机鼠标可以移动就是不能进入桌面,我用原版XP安装光盘安装复制到百分之50就复制不过去了偶尔能装进一次,但装完重启还是只过了滚动条就不动了,接着我又用GHOST猪猪猫的系统来装引导到GHOST画面就不动了,就是出不来GHOST压缩的进度,但又没死机,按Ctrl+Alt+Del可以重启.内存和显卡我都换过了,奇怪的是我用塞扬2.4装上去一切正常,
                                    望各位高手指点!!!!!小弟感激不敬....!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如果网卡不是集成的,把网卡拆掉.是集成的就有可能是集成网卡坏了.

还有一次,南桥供电管软激穿.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可是我用塞扬2.4上起怎么又好了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一块P42.4/1M/800点得亮但是出了我发表的问题之外还多了个问题开机进入BIOS调试正常当我按下保存或按F10保存按Y然后敲回车板子不会自动重启,要按Ctrl+Alt+Del才会自动重启可以保存设置,换一个外频和主频低的CPU就不会出现保存不自动重启的现象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CPU供电不足,查电源电路.

网友:
CPU供电足的啊有1.6V

网友:
到网上去查一下,可能是主板本身的支持问题。这种主板本身问题就不少,网上有很多评论。
另外请你把重复发的帖子删掉。

网友:
哦~!!谢谢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