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总闪

楼主(2007-07-18):
七喜15液晶刚开始是开机亮一下就暗了  但能看到桌面 很暗 关机从开也是一样,怀疑高压板有问题补焊无效。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瞎搞又能显示,只是开机一分钟总闪,过一分钟后就不闪了。最好找到问题:问题出在一个灯管上,它是4灯管的 坏了一个灯管 我把坏的灯管取下就能显示了,其它都正常就是显示后 屏幕上总是闪动 不是闪得很厉害但还是看起来不舒服。灯管我拆下来看了下,能亮但那根有一头比较暗,应该不用换拆掉那根的线用3根也没影响啊,但为什么总闪呢难道高压板稳压不行还是???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在线等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问题。你的机器是四灯的。你拆下来一根管。还能亮??
高压板如果少一个负载会不保护不工作的。
高压板不是补焊能解决的。
一、测量主板到高压板控制电压。
二、用单灯高压板试验每一个灯管。
三、灯管单独试验都没有问题找四灯高压板代换。

网友:
回2楼  拆了一根肯定能亮了 我就是把4根全拆了也能显示 只不过暗而已 装一根也可以啊 没那么亮
问题也找到是电源坏了

网友:
看看我的也有过这种问题,借鉴借鉴啊

网友:
我还第一次听过,拆下一个灯高压板不保护的呢,你说的亮是不是指有图像啊,灯是不亮的啊?

网友:
就是啊    肯定是保护。要不就把保护脚给处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