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不能用了

楼主(2007-07-19):
一条DDR266内存 本来开机可以点亮 有时蓝屏 我发现有个芯片有2个脚微微相连 我用风抢取下来
又重新焊上 接过点不亮了 我想问问怎样用万用表测试这个内存芯片是不是被我吹坏了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一般是没有焊好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焊好的原因吧

网友:
看看有什么地方焊漏了或者焊连起了没有最好是取下来重新安一便~~~!

网友:
加焊一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