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颗粒必须相邻2个成一组

楼主(2007-07-19):
修DDR内存时需注意 颗粒必须相邻成对才算一个单位 和SD不同 SD是相隔一个颗粒组成一个单位 如果两个中的一个受损 另一个就会无效
1和2 , 3和4, 5和6, 7和8是一组 凡是一组中的一个颗粒损坏或虚焊 内存测试工具就会判断这一组两个颗粒全坏 比如第7个颗粒虚焊 那么
第8个就孤掌难鸣 测试卡和RST都会诊断为最后2个颗粒坏 依此类推
至于这是什么原理 我也搞不清楚 请高手解释一下 以前不知道这个规律 走了不少弯路 修多了才发觉到这个规律
不清楚

网友:
这也许是你的经验,但这样情况相对较少,是对16位内存而言的,而且也不全是这样的组.
如果内存是8位的,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双面内存就有前面坏会影响背面的.
修内存没有固定的规律,所谓的规律只是个人习惯的经验.

网友:
没碰到过,我经常测到只有一位数据线错误的。

网友:
我测的都是显示一颗坏的

网友:
不信 你拆掉一个颗粒 看看测试卡和RST是不是显示两个都坏

网友:
6楼的,如是8位颗粒的话,没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
就是8位颗粒 拆掉一颗 必然显示两颗坏 如果双面的话 拆掉一颗 会显示4颗坏

网友(2007-08-21):
16位颗粒的话 一个顶两 一个芯片就可以代表两个位置 我所说的就是8位颗粒

网友:
楼主说的你试过吗~?~不可能```那种情况只是偶尔出现``居乎不出现的``哪个坏了一般就显示哪个坏```所以楼主的说法是百分百错误的``

网友:
8位的没那个问题,到于16位或者是64位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不管8位16位都不容易出现那样的现象

网友:
师傅们帮看一下我这外内存哪颗坏了
HY DDR256M 8粒 单面用RST测试在160-192M这行报警,出现89ABCDEF,不知道是哪粒有问题,请各位帮个忙好吗?在线等.

网友:
楼上的能发张图片吗`~~~``8到F到底在哪个位置````你没说清楚``我只能告诉你肯定在``2468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