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5T040H4 硬盘有坏道(前面2%有坏道)做逻辑扫描中途无法认盘.

楼主(2007-07-19):
MT 5T040H4 硬盘有坏道(前面2%有坏道),进入迈拓模块做逻辑扫描写入P表,我是分次写入的,就是差不多100个坏扇区,就写入P表,一共写入1500个左右,一开始都很正常,后来读取硬盘的速度变慢,PC3000发出红色提示,好像是无法发出指令,退出PC3000,断电后发现硬盘特别烫.重新冷却后,用MHDD扫描红绿块大部分消失.但是读取0.1%、1.1%有明显的停顿,后来就读不下去,硬盘还是比较烫,显示找不到硬盘.用pc3000扫描也是这个现象。.早上起床后,重新用MHDD扫描,能扫完全程,前面中途也有停顿,没有什么红绿块.扫描完成后又在MHDD里面找不到硬盘了。说得比较罗嗦,请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请问这个是硬件原因,还是操作不当引起的?

网友:
芯片老化发热引起不稳定。

网友:
谢谢张老师.一般是什么芯片会引起这种现象.是电机驱动芯片还是其他的?

网友:
不容易具体确定位置,如果是驱动芯片会停转的。

网友:
谢谢张老师,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同样的电路板,换一下常见的芯片试试看.

网友:
5T的盘 还是7200转的呢  不过这种盘的头不稳定 不知道楼主的会不会是头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