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装备锡炉吗?

楼主(2007-07-19):
我到是没有买这个工具,我的一个朋友说,他不太爱用锡炉,遇到换内存槽时都是用850吹下来,用时半个小时,换上后用烙饼焊上去,只是不太美观.我也遇到几个人来换AGP和IDE槽,都是公司里的,不好收钱,所以不打算备这个工具,我想问下论坛里有用850换插槽的吗?介绍点经验..

网友:
锡炉好像也不贵啊……我指小小的那种。不过一般没怎么用到吧

网友:
锡炉是换槽一定要有的工具,600W的就行了,用风枪换很麻烦,最重要的是主板会变形,不信你就试试看。

网友A:
我用电炉,叫别人用不锈刚制造了一个长16,高2,宽4公分的槽,拿接口什么PCI都没问题,不过拿内存感觉不好拿,不知道我的槽是不是做的太小了

网友:
3楼小俊说的不错,楼主修板换槽的话最好还是用锡炉,用风枪一是慢,二是一不小心主板起泡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炉,叫别人用不锈刚制造了一个长16,高2,宽4公分的槽,拿接口什么PCI都没问题,不过拿内存感觉不好拿,不知道我的槽是不是做的太小了

你的槽拔内存槽肯定短了。要一次能放下才好。

网友:
请教一下,一般锡炉功率在600-800W就够了!那么对应的锡槽多大尺寸才基本购换所有的插槽了接插件啊???

网友:
看来还是要努力赚钱,搞一个锡炉来用才行了,但是要买几根锡条才够用呀,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我问过,最小的锡炉都要4、5条,还是我自己弄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炉,叫别人用不锈刚制造了一个长16,高2,宽4公分的槽,拿接口什么PCI都没问题,不过拿内存感觉不好拿,不知道我的槽是不是做的太小了

可不可以发个实物图上来我照做一个!
我也想有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张先生把你的发上来啊!
你的肯定是极品啊!!!!
期待中...........
给我门点经验自己做就不用买了,再就是还有你的咖啡炉也好想见识见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