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865A01主板的供电中的C4351烧了。

楼主(2007-07-19):
FOXCONN 865A01主板的供电中的C4351(小封装的,下管用的是05N03L)烧了一颗,另取下一颗来测是场效应管,可是我从网上找来的资料是三极管。到底是什么管?能用什么代换呀?

网友:
说明另一个也坏了...
C打头的好象是日本的高频三极管代号..比如,C5706 C5707都是三极管

网友:
一共有三个的,另两个都没有坏。我不上这坏了的这个,上假负载时测主供电有1.2V的电压。

网友:
那就找个二级体值差不多的换上去撒
应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