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显示器电感不良引发的故障

楼主(2007-07-19):
裕达15寸数控彩显
故障:开机机指示灯微亮,微微闪烁,黑屏,无高压起动声。
处理:送修者说,原来故障是水平一条亮线,后来开机就变成黑屏了。根据现象,首先把故障定位在场扫描电路。打开后盖,看出此机是由TDA8172(IC501)作为场扫描输出集成,而且发现②、⑥脚明显脱焊,补焊后认为故障已排除。开机,故障依旧,难道是IC501已损坏,引起电源保护,使行扫描电路停止工作,才引起上面所诉的故障现象。于是测IC501的②④脚正负电源端,测出②脚电压为4.5V,异常.④脚为-12.5V,正常。接着把IC501集成拆下,测其②脚电压还是不正常。接着测开关电源副边其它几路电压输出。见图:除了D713这路输出电压为4.5V外,其余都正常,此时把故障点定在开关变压器⑩脚这路输出及其负载。
        顺D713这一路查下去,发现D713的输出电压不关为IC501集成供电外,还给IC601集成(STV7778,多频显示器行,场扫描曲线控制单片处理电路)、批示灯和IC301(74LS86)、IC303供电。由于电压太低,所在上述几路电路都停止工作,至使行扫描也停止,所以不能听到高压起动声。这时故障点已明朗,只要找出D713的输出电压过低的原因就行。
        而电压过低一般有两个原因。1、这一路负载短路。2、开关变压器⑩脚绕组异常或整流滤波元件异常。首先断开图中的A点,测D713输出电压变为正常12V(以IC501④脚的电压作为参考)。恢复断开点后逐路断开其它负载后,测D713的输出电压都有较小的回升,但不能变为正常,这样可排除负载短路一说。固认为该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更换D713、C723,C721无效。难道是开关变压器T201⑩脚绕组有问题,于是取下D714,用一二极管正极接T201 11脚,负极接图中B点,测出B点电压仍为4.5V,说明T201⑩脚绕组也正常,查来查去只剩下L707没想过,但又有点不相信它损坏后会出现本故障,于是用短路线短路它,没想到开机后一切正常,把短路线拿掉后又出现故障。重复试了很多次,可以确定是L707不良引起故障,拆下L707看外观正常,测其阻值为0。此电感为工字形磁芯和几匝漆包线组成,漆包线线径较粗,看不出有短路或开路的地方,把漆包线拆下后又重绕上去,接回原电路,又测出A点电压在4.5V~10之间有序跳动。时间间隔大约在2秒左右。由此电感引发本故障。好玩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种故障遇见不少.保险测量0欧.装在电路上.电路电压就不正常.劣化了品质.
一般用电压法测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直接连接。。。。。。。。。。。。。。。

网友:
真上见识呵呵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