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原装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7-19):
本身的问题是一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上假负载,触发,正常供电,各个检测点没发现什么问题,把U放上去,触发,检测卡又是一闪即停。因为是865的主板,没有合适的U测试,拿了个1.7的放上去(我知道不支持),触发,倒是和上假负载一样通电正常。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第一次遇到,真奇怪。大家有遇到过么,如何解决呢?

网友:
找了个别的客户的P4 2.4和C4 2.66D的也是一样,所以跟U应该是没关系的了

网友:
看看IO
开机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从新插拔键盘鼠标,有时候INTEL原装板就是这样!我用的就是原装865!跟你情况一样,每次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换电源,电源不能承受开机大电流过载。

网友:
不接ATX4pin试试!如果可以触发,查CPU核心供电上管和相关电路.可能是APD3168或ADP3418坏!(我弄过一块是ADP3418挂了)

网友:
你看一下你那板的I/O是不是SMCS的。这个很容易坏,这种I/O还不便宜,比一般贵一两倍。

网友:
请问四楼;此故障跟从新插拔键盘鼠标有什么关系能 讲解一下吗???

网友:
我猜是IO的原因
鼠标键盘连接到IO的嘛

网友:
难道是供电问题.1.7比CD的电流小...

网友:
换了APD3168和一对ADP3418,故障依然。。。

网友:
我看好像是热
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的问题是一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上假负载,触发,正常供电,各个检测点没发现什么问题,把U放上去,触发,检测卡又是一闪即停。因为是865的主板,没有合适的U测试,拿了个1.7的放上去(我知道不支持), ...

据说有这种板子,但是我没有见过,我见过的INTEL 原厂865几乎都是不上CPU不加电的!
也许楼主的假负载是特殊的,这个另当别论!

网友:
我就是纳闷为什么放假负载和不支持的c4 1.7就可以触发通电,上其它应支持的几个U都是触发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