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K8AV2-RL 内存不过。烧了一个8脚的30*117。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7-07-19):
因为烧了。不知道是不是303117 。。 是754 板子。THG

网友:
可能是1117吧?这个管用得很多。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8&highlight=117

网友:
我换一个管子。

电压从原来的0.9V 到现在1.92 看来管子是不对。。

是不是电压不对的话, 内存时钟也没有电压啊!~

如果时钟没有电压是不是表示,板子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连接到时钟芯片去吗?
如果时钟芯片需要的话,没有这个电压肯定是会影响时钟芯片的
查一下时钟芯片的文档看看

网友:
现在是内存不复位...电压好像不对的.

看图....

好像看不清图的数字..是3.3v   0.78v  2.2v .就这几个

网友:
换成偶就给他改线路了,哈哈.........

网友:
芯片是4609或其他,1脚3.3V输入,5678,3.3V输出,相当于4500

网友:
换个2级管 1脚5脚直接连上 可以吗

网友:
用个2级管 把1脚5脚直接连可以吗

网友:
不知道。。。啊!~ 明天试试。。

那头接正极啊!~

网友:
呵呵
我这儿有一张板子
以前收的坏板
当时就是内存槽附近的一只8脚摔掉了,我去找了张新板对照才把型号弄清楚

网友:
型号是:ISL6520A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