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BIT 的一个通病. 期待着解决

楼主(2007-07-19):
升技已经遇到好几块了. 现象是诊断代码正常走字到屏幕显示之前就断电了.. 几乎到了26.``````不 插内存. 在那样的时间就不会断电, 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期待着```````
通病

网友:
断电后你在测,有的主板断电后内存还有供电的。你这片板是不是全断呢。还有还试一试绿线对地硬开,上内存看看断不断。如断,刷了BIOS在说,因为有的板可以通过BIOS控制电压的。具体的等你测了才能判断。

网友:
o . s刷新国bios. 还是没有用.....
我记得曾经有这样的问题. 清cmos就ok了的. 你们看看是不是有

网友: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个现象应该怎么样处理... 期待

网友:
测AD不管是内存还是AGP都可。很有可能是NB虚

网友:
abit的主板BIOS好坏

网友:
帮我看一下, 给个维修的方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