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简单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咋办 超

楼主(2007-07-19):
一台联想15显示器型号是XM-L15E   它电源板和高压板在一起的 因为电压过高导致电源部分烧坏,问题其实很简单.就坏了个保险和电阻.我换了个保险,电阻用的是CRT显示器上差不多位置拆了个 135K的电阻 用了不到20分钟 电阻开路了 它原装的电阻不是这样的 它上面写的是:TVR 07471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的;板上标VAR101  请求谁能告诉我用什么电阻可以代替

网友:
VAR貌似一个可调的电阻~
但是出厂后应该是放了个压敏电阻~

网友:
你换了个多大功率的电阻啊??
原来的电阻是什么样子的功率多大??
是不是你换的电阻功率小了啊!

网友:
会不会是PTC热敏电阻,起保护作用的,串联在220V回路上的!有点象是瓷片电容那样的!

网友:
估计楼上说得差不多,可能是NTC的。

网友:
换一个功率大点的,如2W以上的

网友:
是压敏电阻,可以不用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