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g 电机不转。怎么搞。

楼主(2007-07-19):
WD 80G 黑盘。电机不工作。
主板短路,烧了坏了硬盘,
板子我拆下来没有明显烧掉的地方,。。
接电源电机不转。要保数据。
硬盘

网友:
花个几十元买个电路板就可以吧!

网友:
我不知道。要不要换什么ROM 啊!~

网友:
我换了一个板子. 电机是好了. BIOS 里也能认,
可是硬里咯吱咯吱的响...
这样的盘能不能做恢复啊!~

网友:
是总咯吱咯吱的响吗??如果是的话大多数是磁头坏了吧,不好修的啊!

网友:
你换的是不是一样的电路板

网友:
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的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我只是看了一下。大概。差不多,主芯片是一样的。ROOM芯片没有注意。
线路板印的字一样。

网友:
正点来啦,还要换板上的BIOS,就是那个八脚的东东,应该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