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152 8开机几分钟后红屏(实例)

楼主(2007-07-19):
DELL D152 8—15寸
故障:彩显刚开机正常,几分钟后整屏红色,并有回扫线。
处理:打开后盖,目测电路板未被修过,视放尾板没有虚焊,通电开机,对视放尾板进行振动,故障没有出现,可以排除虚焊原因。过几分钟后故障出现,此刻立即调低高压包加速极电压,让显象管发出微微红光,接着测管痤处R阴极电压为0,而B阴极和G阴极电压正常。能引起R阴极电压为0的原因有1:R阴极电路不正常。2:R枪阴极与灯丝短路。如果是第2点的原因,需更换显象管,费用较高,所以希望是第1点的原因。见图2所示,在故障再现时测R阴极电压为0,继续向前测,发现电位器VR910处A点为0V,而B,C两处电压正常(和另一极比较)。这时调VR910屏显画面有明显变化,说明VR910电位器没有坏,考虑到R阴极放电管Z901软击穿也会引起本故障,于是把VR910、Z901更换,但故障不变。测Q902,Q901电路工作正常,这时不得不怀疑是显象管R枪阴极与灯丝短路。
重新开机,待屏上出现故障时,关机,迅速用万用表R×1K档,黑表笔接视放尾板管座处的R阴极,红表笔接灯丝非接地端,测出其电阻,果然只有3K欧,但在很短的时间内,万用表的指针迅速反偏,重复上述过程,测B极,G极对灯丝电阻,没有出现低阻行为,只有万用表针反偏,可以确定为红枪对灯丝热短路,更换显象管后,调整白平衡及高压包的聚集电位器,加速极电位器,使整机工作正常。
这篇放了好几年,图没了.希望对初学者有点帮助吧
DELL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换显象管吧,可以试试修彩电的方法,就是在高压包上缠几扎线圈让它的电压在6-8v之间然后把显象管的灯丝的接地端与线路板断开接上自己做的电压,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试试,至少我在修彩电的时候用可以!!!!

网友:
顶数上的.
还可以用烧极的方法试试.感觉这个彩管碰极并不是非常严重.烧极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烧极太危险啊!搞不好管子就报废了!
我觉得好是余外取电的好!安全实用!!!!

网友:
对灯丝单独供电就可以解决,可以通过在高压包烧几匝,也可以使用单独的变压器给灯丝供电。

网友:
别修了,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