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几张板

楼主(2007-07-19):
   上午上班:
    1、接这昨天修那张烦人的智仁845GL   跑C0 、各电压正常。昨天下午做过以下工作:
             刷过BIOS、换过BIOS芯片、换过8712、CPU座子撬开检查过,没有问题,也不是BGA封装的、压南北桥没有反映。
            今天检查过程中发现有时候能跑到41。赶紧将75185取下。还是不跑码。加焊南桥,无效。
            查PCIAD线,阻值正常。查内存AD线,发现有几跟D线阻值偏低20殴。估计北桥挂了,用酒精洗洗,还是不行。
             算了,不修了。好有几张班等着呢

2:扎牌845E。不跑码
            检查发现SDA SCL电压为1.25。明显偏低。于是开始跑线路…………跑到时钟IC RTM360-111R。发现SDA SCL根本没有进RTM360-111R,只是到了附近的两个引脚。继续跑……。到IO附近。通过两个电阻进了83627F。将这两个电阻取掉,SDA ,SCL电压变为正常的3.3V  。但是还是不跑码。接下来将83627F换掉。呵呵
           修好了,准备收30
            将这张板点亮以后,做了一个实验。将SDA ,SCL通向83627F的两个电阻取掉,等于断开SDA ,SCL进I/O的通道。结果是………………(大家猜一下

  3:四张捷升845GL,拿来时没有说什么问题
        呵呵,一看三张都是内存供电3055烧了个洞,我换…………搞定三张        另外一张电容爆了,换了以后 上点立即掉电,测量ATX各电压脚没有短路。其他供电管也没有短路。呵呵,多半VCOER上管击穿了。一量果然。换之   呵呵。好了   四张板计划收70

     休息了哦

网友:
VCOER中文意思是什么呀,本热门初学 请指教下

网友:
核心电压,也就是公布的CPU电压值。

网友:
谢谢楼主多发这种实例!!

网友:
哇!历害,大开眼界

网友:
四张板70元太少了吧~~一天得多大的量啊。。才行

网友:
将这张板点亮以后,做了一个实验。将SDA ,SCL通向83627F的两个电阻取掉,等于断开SDA ,SCL进I/O的通道。结果是………………(大家猜一下 )

断开后主板仍然能正常点亮(没有试过进系统)

WHY??
不解

网友:
LZ的收费太低了吧,好像这知识也太不值钱了.

网友:
呵呵
没有办法
行情就是这样的

不是专门靠维修吃饭的,要不早饿死了

我在我们这儿还算最贵的辣

网友:
!!!!!!!!!!!!!!!!!!爱因斯谈说维修比任何知识更重要/////!!!!!!

网友:
吸取别人的经验!~

网友:
不会吧,收费这么便宜?

网友:
谢谢版主实例!

网友:
四张扳子至少120元楼主还是太仁义了

四张扳子至少120元楼主还是太仁义了

网友(2007-09-04):
这个IIC总线只是用来读取83627F内部几个温度寄存器数值的,断开了无非就是读不出CPU等温度而且。

网友:
价钱真实在,楼主在哪里?

网友:
楼主是那里人啊,我拿板子给你修啊

网友:
不错不错,谢谢 LZ多多分享这样的例子,!!

网友:
对对对,爱因斯谈就在我隔壁家干维修!!!!

但楼主你的收费也太低了!!!一张30还不行哦 干嘛4张才70啊 这价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
看来干技术维修太不值钱了吧。。。看来修主板没什么发展前景了。。。修个显示器还不止这个价呢。。还比主板容易些。。。

网友:
换电容一个板子20,修的那个一个30那也得90啦,楼主收费太低了

网友:
楼主确实辛苦了,只是回报太少啦,不公平!!!!!!!!!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收下拉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请问楼主是哪里工作,以后不考虑到你哪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