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附程序)

楼主(2007-07-19):
联想LXB-L15指示灯闪,信号线拔下由绿变黄,不停的闪,信号线插上变绿灯还是不停的闪,给个维修思路谢谢,刚接触液晶显示器,请大家帮帮我
假如是MCU的问题,请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
4501H是双排8脚的高压板上的驱动.是不是个场效应管?

网友:
是MCU的问题另下一个吧

网友:
有这个MCU的请给我一份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MCU程序要有工具才能写入,不然找斑竹

网友:
真的不懂,帮助解答一下,谢谢: (1)MCU需要工具才能写入?----> 编程器?
好像听说刷的是什么液晶的BIOS....

现在的驱动板不会MCU+ BIOS都要刷吧?

帮助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前几天看到说 580U不能写液晶的程序, 我感觉应该试试,也希望朋友们帮帮,所以嘛 想试试 一个是看看580U怎么样,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我不会操作编程器,这是客气话。(编程器好坏和我无关)其实 我是想学习液晶显示器方面的。只要我拆开液晶显示器我就把程序备份下来。也尽可能的发给朋友们,没有害人之心,只想尽我之力帮一下朋友,嘻嘻 ,其实 我和张老的岁数差不多,就是没有张老热心。我喜欢张老师的耐心和忍耐之心,论坛上有张老师这样的心态真的难得,张老曾经说不修边幅,和我一样啊。
现急解决这个问题,请朋友有程序的给一个,没有的帮一个人场,明天不能搞定就不好对客户交代,急啊 朋友们

网友(2007-09-01):
为什么不能看呀!!!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是电源故障

网友(2007-10-07):
今天修了一个,是电源故障

今天修了一个,是电源故障

网友:
为什么不能下!!

为什么不能下!!!!!!!

网友:
怎么下载呀!!!!!!

怎么下载呀!!!!!!

网友:
怎么不让下载呀!!!!!

怎么不让下载呀!!!!!

网友:
怎么不让下载呀!!!!!

怎么不让下载呀!!!!!

欣雪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7-11-23):
这个是飞利普生产的吧   AOC也生产这个型号的

网友:
39SF010普通的编程器也能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