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及时钟IC旁边的贴片电容对地短路

楼主(2007-07-19):
板子为富士康的848P

一开始是I/O有问题,换了I/O后能亮的,可是等I/O冷却后就点不亮,

现在发现IO及时钟IC旁边的贴片电容对地只有8欧母的电阻,

把时钟IC及IO都去掉后也是如此,COM口芯片也拿掉了

发现橙3。3V供电的贴片电容一供电后断电测其他阻值为8欧母左右,

内存92脚的电压就是低啊,只有1V左右,直接橙线飞过去行不行?

不知是何问题?请指教

网友:
IO芯片热稳定性不良。

网友:
能点亮,可是复位灯常亮?????????   是能过电或能触发吧。

加焊后就OK了?????自己都说了,就是你焊不好。还有I/O坏的话不过内存很常见。实在不行就换一片I/O在试。

网友:
加焊一下后等I/O冷却后又点不起来,

网友:
再换
或者把IO换到好板上测试

网友:
我今天就修了一快不内存的,把io加焊就好了。

网友:
io没换好吧,有虚焊,焊工还是比较重要哦

网友:
忽忽,焊工我可是很烂的,经常弄得全零

网友:
那我今天得再努力了

网友:
顶起来,发现新问题。

网友:
焊接是基础啊,不过关可是不行的!

网友:
不是焊功的问题,发现橙3。3V供电的贴片电容一供电后断电测其他阻值为8欧母左右,
内存92脚的电压就是低啊,只有1V左右,直接橙线飞过去行不行?

网友:
一般是没焊好,上次我也跟你一样。都对自己的焊功蛮有自信的,结果还不是一样出问题?加焊吧

网友:
那里短拆那里,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
我加焊过N次了,

不可能烂到那种程序吧?

网友:
可能把它吃坏了,换IO的同时最要注意的是旁边的小电阻,小电容干掉没

网友:
换io真的要注意啊,我曾经三次上当,一次是键盘口失灵,一次是cpu不过,一次是内存不过
每次都费了很大的劲才怀疑到io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