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不跑码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7-19):
电压不满足?
还有其他吗?
原因

网友:
CPU不工作或者测试卡不兼容

网友:
是啊,我也有这个疑问,我这几天修到几块板了,都是有时跑码,有时不跑码,而且有时12V都没有,但是只要正常了的话,一切工作均正常,这确实让我有些头痛。

网友(2007-09-20):
供电正常下.为CPU不工作.

网友:
测试卡不好使,换个好些的

网友:
在别的板子上试一下不就知道那个坏了吗

网友(2007-11-08):
会不会是北桥或是时钟呀

网友:
不跑代码。一般情况下为CPU不工作。如果CPU工作条件满足。查各路供电。不过我常修到的一般都是电压低。像北桥没有供电。都会不显代码的。

网友:
cpu. nb . sb bios 不正常都不会跑马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学习了

网友:
慢慢学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不跑码是cpu没有运行起来

网友:
cpu. nb . sb bios 不正常都不会跑马的
学习了

网友:
CPU未工作。

网友:
现在总算知道了,经常碰到不跑码,郁闷

网友(2007-12-24):
BIOS不正常也会不跑码,那BIOS电池没电也会不跑码吗?

网友:
不跑码就是CPU不过,条件多,你可以在新手区多看看,电压不满足也是一个方面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不跑码的 ,AGP无12V 3.3V也只有2.2V PCI的供电也正常.,正准备修哈供电在说

网友:
不跑数正常为CPU不工作。CPU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片选。缺一不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跑先查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cpu工作条件满足才工作

网友:
如果显示FF,运行灯闪烁,主板正常运行,属于正常现象,显示FF,运行灯不亮或一直亮,则表示CPU没有运行,一般为主板原因,应属于诊断卡正常功能,剩下的则是诊断卡坏或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