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主板滤波电容,都用1000U/10V可不可以啊?

楼主(2007-07-19):
我换主板滤波电容,觉得买各种容量、电压的太麻烦,就全部统一用1000U/10V,大家都是这样做么?(因为我看名牌板都有很多用1000U/10V的)。

就是有点疑惑,主板上不是有12V电压么?为什么用10V的,虽然我知道10V的可以用在额定12V的电路,但是也有点超压使用之嫌啊。如果是杂牌板,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有些名牌板也是这样做,不明白。还是因为CPU插座周围的滤波电路的工作电压都低于10V?(因为我对主板结构、电路不熟悉,偶尔换换而已,非专业修板人士)

网友:
毕竟CPU还用不上12V的电压,所以在CPU周围的电路上的电容用的是6.3V的电容,如果你要维修拿不到6.3V的电容,可以用耐压高的,比如10V或16V的电容。
而现代的电路中,用的电容最少也是1500UF的,不太同意你用1000UF的。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一般都从12V取电来转变成CPU电压
12V输入端一般是用16V1500微法左右的滤波电容
CPU核心电压部分一般都是2200 3300  或者1500微法的电容 耐压是6.3V
其它例如内存部分一般为1000微法6.3V的电容
这些是常用规格
还有就是主板用的电容一般是低ESR的
你用1000微法10V的电容来通用显然是不合适的。
而且不管你买什么规格的电容你自己都应该搞清楚参数

网友:
小的电容我用1000UF6.3V的,大个的用2200UF16V的。。。。。这两种规格用得多。

网友:
还有电容上面必须有表明耐温105度的,普通的电容85度耐温的不要用。

网友:
不理解原理的话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耐温一定要105以上的(尤其是CPU周围的电容);
电压一定要等于或稍大于原来的;
容量最好等于或大于原来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只是懂得换一下电容,那就上面这三点基本能保证你换了电容后保持稳定性。

网友A:
不小心多发了一次,干脆编辑一下多说两句,骗点积分下东西

其实你买电容修主板,主要用到的就那么几种:

电压的:
6.3V的 10V的 16V的
容量的:
1500 2200 3300
建议你不要买1000容量的了。用1500的换上就可以了。这样就只有九种了
如果还是觉得种类太多,那么,建议你用16V的代替10V的也不是不可以的。6种
要是还是觉得太多,那全用2200以上的换,四种。
不能再减了~~~~~~
反正想便宜你就得大包大包的买,买十个八个又想三两毛钱一个那是不可能的~~~~

至于有些板,上面有些电容会是1200  1700 1800  2100    2500  2800 等,
呵呵,就按我上面的三点建议换就是了。如果真碰上十年难得一遇的,居然有的板用的是17V19V啊等极少见的电压,容量3000多4000多的,呵呵,那么去买吧,给点钱别人赚赚嘛。不过我想你很难买得到这种电容。

网友:
12V供电滤波最好用16V的,5V以下的10V即可
容量建议2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多发了一次,干脆编辑一下多说两句,骗点积分下东西

其实你买电容修主板,主要用到的就那么几种:

电压的:
6.3V的 10V的 16V的
容量的:
1500 2200 3300
建议你不要买1000容量的了。用1500的 ...

解释得又明了又有趣

支持一下兄弟!

网友:
又学习了一些电容的知识,原来以为电容一定要相同的才好,原来可以稍微大一点的更好。。

网友B:
干脆全部买16V 2200U的算了,要换 的地方都上这个型号,一劳永逸.

网友:
“虽然我知道10V的可以用在额定12V的电路”

这样是不可以的,也不可以有这个概念哦

网友:
节约就是硬道理 ^_^

网友:
“主板上不是有12V电压么?为什么用10V的”
有的时候电容是跨在12V与5V之间的,这样之间的电压差是7V,所以10V的电容就够了。
还有就是用高品质固态电容来代换,容量小点也没有问题。有的甚至称用680的可以代替普通的1500或2200U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脆全部买16V 2200U的算了,要换 的地方都上这个型号,一劳永逸.

那也得装得下
耐压容量大了,体积就大

网友:
完全可以,没什么影响

网友:
管脚间距不同的,还有管脚粗细也有差别哦

网友(2007-10-11):
耐压是够了,但容量有些太小了,起码1500有些主板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