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青云 865 板子跑25不显的修复

楼主(2007-07-19):
开机 插显卡跑 25 无显 不插显卡 跑 2B一路正常
刷BIOS 无用
换I/O 也不行
在 郁闷之后 突然想起AGP 旁边的小
三极管
是不是 有问题
干脆把几个小三极管全换了
再开机 终于跑 25-2b 能显示了
一连点了20次都没问题了
刷BIOS

网友:
楼上的,俺也有几块显卡跟25停,是换主板上的三极管嘛?还是显卡的?

网友:
是显卡电源供电的场效应管。。。。。

网友:
LZ说的是:郁闷之后 突然想起AGP 旁边的小三极管是不是 有问题
我认为应该是指AGP插槽边上的小三极管。

网友:
怎么觉得楼主什么都拆什么都换,不是测试过吗,
测显卡供电及MOS管的S极输出

网友:
是槽旁边的北桥和AGP 之间 测显卡供电正常
这些小三极管就不知道怎么测了 只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