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不亮的修复

楼主(2007-07-20):
只要是不亮的显卡如果没表面的烧伤或掉的小元件 , 我们公司都是先在烤箱烤一段时间 , 特别是PCI-E的显卡。  一般 都等烤好。 内存也是,  不过PCI-E修复较高 。  不知道, 说的好不好?   但共同学习!学习!在学习!

网友:
说明GPU,显存虚焊比较多

网友:
有机会就试下。!!学习学习

网友:
烤蛋糕的烤箱行不,想知道

网友:
我有机会就一定试试的

网友:
请问一下一般都是烤多少时间的,能具体说一下时间吗

网友:
现在的显卡GPU最容易虚焊了,功率大发热量就大,焊接稍微差的,必然虚焊

网友:
低电压高电流没有办法啊

网友(2008-03-16):
现在的显卡好像非常容易虚焊,烤烤试试,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