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在“硬盘维修”版块中增加“数据恢复”子栏目

楼主(2007-07-20):
建议:在“硬盘维修”这一版块中增加“数据恢复”子栏目
理由:1、在这一版块中现在有一些数据恢复相关的问题出现,估计将来还会增加。
         2、数据恢复本身与硬盘维修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网友:
其实我感觉数据恢复远没有硬盘维修中值得讨论的东西多~
一般的恢复大家都是用软件扫扫罢了~
专业的恢复需要比较强的基础知识~这对于没有学过数据恢复的人来说是很困难的~
数据恢复对于学习过人来说,可谓没什么难点~ 都是简单的很~
恢复方式也是大同小异的~实在没什么值得讨论的~

网友:
只要能做镜像,多做几个镜像盘,在镜像盘上随便你如何折腾。这要做到这一条,也就没有危险了。
正如夜雨所说,更难的恐怕条件没有几个能达到的。
我不喜欢学“屠龙术”,学完连一把屠龙的刀也没有。

网友:
: 请教张老,一般数据恢复之前做镜像是用GHOST吗?或是其它克隆软件?什么版本?作镜像是不是一定要用与源盘型号一致的盘?用容量相近的盘可以吗?

网友:
盘没有坏的话,一般的镜像软件都可以,在全盘镜像。盘的容量要大于或等于原盘。

盘坏掉就不一定那么好做了,但还是可以有办法的,只要能用专业软件使它能读,用附带的镜像软件读出,盘不一定要修的,但是时间相当长,一个星期能做完也不能说慢。

网友:
一般用数据恢复机HIE拷一下,比较方便!

网友:
数据恢复机要保证盘基本完好,否则做不了。说明书上有说明的。

网友:
  请教一下数据恢复机HIE是个什么原理的机器??(不会是可以直接做盘片吧!) 另外,感谢张老的解答!

网友:
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呵呵。其实这个想法是今天早上看硬盘维修版块中的一个帖子的回复时想到的,帖子的回复中有版主说“这里只提供硬盘维修的问题   对于那些什么分不了区呀,不能引导呀,等初级问题.朋友们用BAIDU搜也许答案还多些^^^^^^     还是说说吧   个人意见:不能引导的用FDISK/MBR命令试试”。先不谈这个问题是否初级,我想那位朋友只有在有些事情不懂时才会提出问题,而硬盘维修这个版块与他的问题最接近,所以在这儿发帖子,如果硬盘维修这个版块中有数据恢复这个子栏目的话,那个回复的帖子中可能要少两行字。夜雨和张先生两位版主分析说没有这个子栏目出现的必要的话,那就不增加,OK!不过张老的那句“我不喜欢学“屠龙术”,学完连一把屠龙的刀也没有。”耐人寻味!!
来这个论坛上的人有一些是带着问题来寻找解决的方案,还有一些人是把自己知道的经验和大家分享(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不管是哪一种人,在这个论坛上“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