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LQFP时,大家用什么助焊剂啊?推荐下牌子

楼主(2007-07-20):
请各位推荐下
杭州友邦牌的0.8的焊锡丝是不是不错啊?
还有焊接头,用什么品牌的,是不是马蹄形用起来好一些
焊锡丝
助焊剂

网友:
不用助焊剂啊~
我用的焊锡里面还有助焊剂~
好像论坛里我知道飞翔 新照我们都是用的这种~

网友:
你焊接贴片48 64脚之类的芯片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用助焊剂!

网友:
焊I/O都不要助焊剂~

网友:
好一些的焊接丝中间是空心的,里面填了松香,助焊效果非常好。不用再另外加助焊剂

网友:
拖焊也不用吗?不可能吧,那样根本就拖不了,带松香的焊锡线里面的松香早挥发完了,而且轮滑度有问题

网友:
一直用取材容易价钱便宜的松香做助焊剂。

网友:
片子上怎么图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