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4 由于掉一个不起眼的零件引起不触发

楼主(2007-07-20):
上电有待机电压
点开机帽无反应
经仔细观察
发现网卡旁边 有一电感被人为挂掉了
经测原来是3.3V电压的网卡供电
直接用焊锡短路 原来的电感位置
再开机 OK了
没见过网卡无供电主板那不能触发的 呵呵
不触发
主板

网友:
不会是SB3.3吗?

网友:
网卡供电影响开机???没见过```

网友:
的确少见,可能NF的芯片组跟我们常见的有很多不同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kt400a有类似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啊,呵呵!
学习了....

网友:
真的没见过啊!网卡芯片没有供电导致不开机!

网友:
不是吧!!!
不太符合逻辑啊!

网友: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