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求救急!!

楼主(2007-07-20):
昨天客户拿来一快顶星TM-P4X266A 插显卡32M的可以正常启动! 如果插64M或128M的主板诊断卡跑到25就不动了!显示器也不亮!
主板BOIS也刷过了!可是它还是跑到25就不动了! 各位高手帮帮忙!想想我还应该查那里?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不用救了,去看一下266A的技术规范罢。
http://tech.tom.com/Archive/1370/1410/2002/11/1-57689.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客户以前用的就是64M的显卡啊!

网友:
总觉得应先测下供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有遇到MOS管电压偏低或偏高导致的,测试卡也是跑2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过了显卡供电有2.5V!我用打值卡测的!3.3V 5V 12V都有啊!32M的显卡可以点亮!数据地址也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应该察看显卡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64M有4X, 也有8X,先分清这个吧。查你用的具体显卡。还有兼容性问题,我在坛上有上传的资料。

网友:
我看就是兼容性问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用的就是4X的显卡!我这里有很多64M 4X的显卡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