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做不进系统!!

楼主(2007-07-20):
一快845GL的主板点亮正常!到是就是做不就系统!硬盘`显卡`内存 都换过!主板各项供电也正常!IC没有过热的!电容也没有鼓包漏液的!

网友:
有无更换CPU 呢?CPU可能导致一些奇怪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个板也是如此,怎么装都进不了系统,ghost和安装版全都试过

网友:
观察一下内存,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另外也要注意内存插槽!

网友:
换cpu试试,南桥也可能造成故障。

网友:
我也有一片给联想代工的,也是这问题,复制文件完成后,重新启动,XP启动条跑几圈后,就只能移动鼠标,其他的死活都不出来,也没死机!

网友:
是你的主板的问题,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把主板换了就OK了

网友:
LS,当然是主板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怎么修主板
建议楼主刷BIOS,洗桥.

网友:
刷BIOS好像有点困难!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杂牌主板!我想问一下换CPU可能与安装系统有关系吗!我在说明一点这个就是主板故障!我把能换的都换过了!就这有主板没有换了!哈哈,换了就不用我维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快845GL的主板点亮正常!到是就是做不就系统!硬盘`显卡`内存 都换过!主板各项供电也正常!IC没有过热的!电容也没有鼓包漏液的!

845gl不是集成显卡的吗,可以把显卡拿了,用集成显卡不是少烦神???另外你做不进系统是做了不进,还是直接不做??

网友:
我也有一块845PE紫色的大板子现象和楼主的一样我都快郁闷死了 把我会的全用上了 现在已经不是挣不挣的事了 觉的很没面子 要是能修好 我倒找钱都愿意 谁能给我提供的思路啊

网友:
我同意8楼的说法,刷BIOS,洗南北桥看看。再就是用水管开大水冲洗主板,我冲好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硬盘引导记录引起的。清掉0-62扇区再重写引导记录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刷bios,重写硬盘可能会解决

网友:
看电容有无鼓包,尤其是CPU附近

网友:
象这种情况我遇到不少,GHOST了系统进不去。我不是主板维修人员,只捡一些不是真正硬件问题的说一下:
1、打开BIOS,把二级缓存打开,如果是打开的,就关上再打开(让得保存)。如果不行再刷BIOS。象这种情况近几年来我遇得最多了。
2、重新分区格式化硬盘,重写引导区。一定要用MS的工具,不要用别的工具。比如分区魔术大师之类。象这种情况是好些年前遇到最多的,近年来少。
3、仔细检查CPU和显卡散热情况。检查散热扣具。
4、换质量比较好的内存条。注意是质量比较好,不是好的能用就行。
5、仔细检查主板上的整合配件是否异常,比如网卡声卡类。可以关了这些配件试试。

网友:
建议先关掉BIOS的网卡,声卡,USB等外设,若不得,只有刷下BIOS了

网友:
我有块NF4-X上AM2CPU的主板,也是安装不了系统,提示硬盘错误。硬盘,内存,CPU都换过了。只有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前几天我碰到一块青云的板出现什么win系统都装不了的情况,量测内存、AGP等的电压大小也没有问题,系统换来换去弄了2整天,后来我干脆把主板上能换的场效应管一次性换了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依我看,你那主板一定是从某个品牌机器上摘下来的。。。如果你不会修改bios,那就算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