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异常,请教如何下手(新人)

楼主(2007-07-20):
手上有一块P3 866的板子,加电不启动,风扇转指示灯亮
检查CPU附近1.7V电不正常,现象不上CPU为1.3V(好板子也是1.3V),上CPU为0.4-0.5V来回变化(好板子为1.7V)。另外检查3.3V正常

还请大家帮忙

急!!!

网友:
找到管理IC的DATESHEET查相关电路!

网友:
那就查CPU的供电管或IC,那个输出有问题换那个,建议先清下电池

网友:
你试试,这样

清空SCOM,再检查IO有没有坏

网友:
1.7V好象是RC5061M多路电压控制模块+4410场管+电感提供的
我检查RC5061M输出到4410的电压不太正常
下一步怎么办?
另外4910也是MOS管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楼上,他说的SCOM,我想应该是CMOS。估计是手误

网友:
查Q1、Q2的输出V

网友(2007-09-20):
找到管理IC的DATESHEET查相关电路!建议先清下电池.

网友:
等待大家的解答.........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CPU供电的MOS管有问题,应重点仔细查查MOS管,还要看看其他的供电是否正常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