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系统不认硬盘

楼主(2007-07-20):
我的是865的板子,上SATA的硬盘,却不认盘。请高手指点~!
我硬盘上面没有插跳线帽,不会影响吧。
硬盘

网友:
第一:确定硬盘是好的。第二:数据线和电源线是好的 。最主要的是看看BIOS设置里SATA有没有打开啊!

网友:
硬盘跳线是否正确。BIOS。COMS设置。

网友A:
我硬盘上面没有插跳线,跟这个有关吗 因为硬盘上面都没有写跳线的图,我想应该不用插的。
SATA型的在BIOS里面设置是不是跟以前的那种IDE接口的设置一样???

网友:
要在DOS下先用驱动软件做过才能用的,你的板子可能就得这样。后期的板子直接能认的。

网友:
95%的SATA故障都是CMOS没打开SATA

网友A:
已解决啦 谢谢
是SATA新型接口的BIOS 设置关闭啦 现在设一下可以认啦
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