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液晶出现毛刺

楼主(2007-07-20):
在越低的分辨率下就越利害,在最佳分辨率下也时有时无的出现,但只有一两条,有点象CRT的电源滤波电容不行那样,可这个是毛刺不象CRT的是园滑的扭曲。各位有没见过,是什么原因造成,给个思路,还没动手修!!谢谢!!

网友:
先看一下OSD菜单,是否也有毛刺?如果OSD菜单也有,则故障部位应是屏,屏线虚接,主控故障等原因。如果OSD菜单正常,则需要查一下信号源和信号通道。同时拆开机器后,应目测有无明显损坏的元件,如电容鼓泡,烧灼,变色等,如果有损坏的,应修复后继续检查。

网友:
好,谢谢,我现就照办看看

网友:
就是修好了。说一声啊

网友:
有时屏线接触不良,与信号线不良也会引起的.

网友:
信号线不良是这尖问题的常见
有遇过几次换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