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F4AM2板CPU供电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07-07-20):
手上有几块BIOSTAR  NF4AM2 出现同样故障:上AM2支具,测各项电压都正常.CPU供电波形也正常,复位也是正常的.

上CPU后,CPU核心电压无,VDD地址线供电无,全板无复位,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更换新品,故障依旧)

个人怀疑是BGA坏,请大家给点意见和思路,讨论下此类问题!

已解决:故障已经找到  可以确定是BGA空焊了,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 !按压BGA的左下脚  终于开机了
可惜板子是无铅的,上锡炉是搞不定了,只能等BGA返修台了

网友:
CPU 没问题吧?
我碰过CPU 坏造成无供电的-

网友:
有没有测AD?还有可能就是座子内部短路!

网友:
座 内部短路。把壳拿下来看看有无机械故障

网友:
既然是上假负载没问题,那就不应该是座子的问题吧!
这个问题有待思考|!!!!
看看cpu 的vid线路

网友:
最新动态:可以排除座子的问题 没有短路 ,I/O 8716也换过新品 故障还没有排除,郁闷!

网友:
查全板电压,怀疑有供电MOS短路,或者电源功率不够,带不起负载,造成CPU供电保护
重点查AGP 和 内存供电

网友:
看看其它供电正常不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先掌握一个"分水岭"
就是VID信号正确否?

测量一下你的VID0----VID4  VID1.25
把测量结果放上来
'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可是我没有弄明白是什么道理!

有请高手们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
我手上有一片865的主板,是CPU座子空焊了,同样的故障现象,就是有时候有核心供电,有时候没有,没有核心供电的时候压一压CPU座子就有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