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磐正显卡FX5200战斗版显示2秒即时黑屏

楼主(2007-07-20):
一台电脑用磐正显卡FX5200战斗版显示2秒即时黑屏,换新显卡显示正常。请教电脑高手,损坏的显卡是什么元件坏。
显卡
黑屏
电脑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漏电。。

网友:
先测量一下供电吧 如果供电正常很有可能是核心或者显存

网友:
是不是开机 显示显卡 型号 容量 等BIOS信息之后就黑屏了
这样的情况是某个地方脱焊开路了

网友:
看看显卡上有没有出现问题的地方,再看看主板,有很多时间是由主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