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修理液晶心得

楼主(2007-07-20):
目前液晶已成主流,马上就要进入液晶维修的高峰期,现将本人多年来的维修经验说出来与同行一起分享!至于液晶的几个组成不部分就不必细说了,电源,高压板,解码电路故障率各占一成。

一、电源

由于解码板需要的供电电压都比较低,所以对电源的滤波效果要求比较高。时间用长的一些机子刚开机一亮即灭,或者是平时开机工作时画面轻微的忽明忽暗,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就极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这些故障在单独电源盒供电只需代换试一试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是内置供电那就需拆机检查,主查滤波电路,只要是靠近发热元件的都应该是首换对象。也可用外接电源并上去试,因为12V和5V很容易做到。

二、高压板(灯管和高压板一起来讲):

首先高压板供电良好也是至关重要,高压板坏的典型故障就是开机指示灯亮,能够控制,主机不亮或者一亮即灭。若是灯管坏(应该说多灯的显示屏不可能一起坏,一般只是坏一根),故障也是一亮即灭。这样就给维修人员造成一些障碍,不知道到底是灯管坏还是高压板坏,所以我建议维修人员自备一个单灯的高压驱动板,在维修时可以单独用电源驱动板,把每一根灯管都试一遍,一灯两线,两灯四线,四灯八线。。。都很好接,只需接其中两根一样的线就可。四灯六线的取两根同颜色的粗线接上可以试。基本上不管灯管大小全部都可以试出灯管的好坏,我从12寸到3X寸都试过。电脑图纸,主板图纸,电脑维修,家电维修,判断完灯管后就可以检查高压板了,如果是单块高压板,我建议直接换整块,价格便宜且省事。如果是和电源一体,首查高压板供电保险,再查振荡三极管二极管,其实上面零件很少,可以用表逐个全测一遍也花不了几分钟,有的用振荡IC都不是怎么好买,激励IC一般很少坏,我修了很多只是碰到一、二例。当然在对整合式高压板无计可施的时候可以用单独的高压板代替,只要空间允许。

三、解码板

解码板坏的几率也是比较大,一般冬天坏的多。都是由于使用者身上的静电在触摸接键的时候导致解码板损坏,好的液晶在按键上就有放电脚,并加了几层屏蔽,维修人员在更换按键时千万不要随意把五脚的按键用四脚来代替,这样就留下了隐患。解码芯片的损坏率和MCU的损坏率基本相等,GM系列解码芯片基本上都是键控对地漏电,如果遇到这种系列的芯片,键控脚3.3V电压被拉圬,更换按键无效,直接换芯片OK(这种芯片也比较好买,只是价格昂贵与整体代换解码板价格相当)。再就是MCU本身很好坏,都是数据损坏,还有一些EP-ROM数据损坏也与此类似。还有一些机子换了MCU会好,但维持时间不长,在更换主机刷新频率或更换显卡时极有可能又坏,那就是设计有问题,建议更换解码板(比如三星510N,510V,710N,710T,710V等其他品牌)。

四、屏

屏一般维修的机会都不大,因为一般都是硬伤导致,能换的就是灯管和膜及背板上的芯片和管子

网友:
现在单单换一个屏,这个屏能从哪里搞到吗?
曾碰到一次一个用户的屏摔裂,没办法啊,搞不到单独的屏

网友:
楼主:屏的正面第一张的膜(不是指屏保贴纸),能买到吗?

还有屏点亮后,可是发黄(灯管是新的)-----指的是屏背后的那几张:"白纸"滤光纸偏光纸啥的,哪儿有卖的?
(怎么擦都是发黄...真的没办法啦?    55555)

求助

网友:
上淘宝搜搜吧,我还真没见过这现象

网友:
楼上的LTD133LX7S的屏有吗!有的话报个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的正面第一张的膜(不是指屏保贴纸),能买到吗?

还有屏点亮后,可是发黄(灯管是新的)-----指的是屏背后的那几张:"白纸"滤光纸偏光纸啥的,哪儿有卖的?
(怎么擦都是发黄...真的没办法啦?    55555)

关键是买到这些你有没有换的技术,我见到他们修屏的什么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在哪里?我只知道广州这边外面好多卖屏的地方

网友:
我们老板都是在淘宝上买的 他有认识的渠道 买的便宜

网友:
液晶屏能不能换到也!要多少钱

网友(2008-01-15):
有很多液显,开机一亮即灭,最后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地方坏.代换整板又没有空间,后来想到用继电器控制高压板供电,取得了成功,虽然失去了亮度调节功能,但是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
液晶修理,IT维修的最后一座金山 :lol

网友(2008-02-14):
Lz 分享經驗!~~學習了!~~只是MCU故障!~就是沒啥機器可以重新燒ㄧ顆!

网友:
液晶维修还真没到高峰期,可惜我学修硬盘了,费力不讨好,早知道学这个好了

网友:
液晶这个东西我有几项不敢动,换灯管,换偏光片、修屏这几项主要是怕把屏搞坏了损失就大了,那见连接屏的那么多排线都发麻。

网友:
继续学习中,不错我还支持一下,大家也来看看吧

网友:
很好,很好的帖子,分析的很细,对我的学习有很大帮助

网友:
帖子不错啊!希望以后能多发些哦!顶一下,收藏了!!!

网友:
不错啊,不过好像在哪见过。。。。。。。。。。。。。。。。。

网友(2008-03-15):
顶一下!我是修液晶屏有多年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维修液晶屏多年经验,考虑一下发一些维修屏的帖子到论坛来!!谢谢!

网友:
很有条理的资料,一些常见的问题应该能解决了

网友:
谢谢楼主,受教了。。。。。。。希望大家都把维修经验贴出来分享

网友:
像这样的帖子应该多发才是,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 多吸收点前辈们的维修经验 以后自己也学着修

网友:
都是很好的经验、10楼的老师能更细致的讲解一下就更好!

网友:
液晶修理,IT维修的最后一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