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VZ14显示器无电源--已修复

楼主(2007-07-20):
用户的一台三星710VZ14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部分被烧掉了。
说是昨天停电了,然后用了发电机发的电,显示器就烧掉了。
今天我过去把显示器拿来,打开来,在220V交流电插座后面一点的这个TVR10  471N08管子烧得爆裂了,应该是压敏电阻吧。可惜这边商店里没有同样型号的,店主告之用这个10K471可以代用。
现在已经将新的电阻换上去,但是情况仍旧没有好转,按下面板上的电源开关钮,指示灯没有亮起。是否电源部分还有其它的元件被烧掉了?

网友:
这个是烧掉的部分,已经换上了新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要是电源初级不振荡,那电源IC肯定坏,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保险丝,启动电阻 看了没

网友:
楼上的老大,启动电阻是怎样的?说实在的,我不大懂电子方面的。
能否加你的QQ,视频你给我看一下?

网友:
汗,没看到图...

网友:
你是新手当然看不到了,多发贴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在哪里啊,帮帮忙啊

网友:
还有这种事?LCD显示器爆了。

网友:
电源部分烧爆了,应该电压过高引起的

网友:
压敏电阻可以不用,压敏电阻是保护用的,防止过压。先测一下310V的直流电压有没有,在最大个的电解电容两端测。如果310V电压有,说明整流部分是正常的。再测PWM IC的各个引脚电压。

网友:
我有点怀疑是整流桥坏掉了,可是自己又不会测。感觉又好象是好的说.......

网友:
已经修复
前面一个压敏电阻坏掉外,电路中一个2A 250V的延时保险坏掉了,更换后恢复正常使用。
保险在下面帖子中: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288

网友:
保险挂那是首当其冲了!

网友(2007-11-09):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聊一下我的液显吗?/497694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