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块 TDA9309 代换

楼主(2007-07-20):
一杂牌显示器,场块是TDA9309 4。5脚击穿坏了。用常用的 8172 代换,全屏都是花的光晕,没字。
TDA9309 技术资料上没有电压参数,
这个可以用什么替换?TDA9302 可不可以换?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从两个芯片的资料看,应该能找换的,好好检查一下外围电路,要特注意这种故障开机时间不要太长哟。小心被载颈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