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 可不可以用 RST软件测? 怎么排的?

楼主(2007-07-20):
DDR2 可不可以用 RST软件测? 怎么排列的?   怎么分面?

如题!!

网友:
顶一下,期待正确答案...
观注中...

网友:
不可以
曾试过用RST测试DDR2内存
即使是正常的内存也抱错
目前的检测方法是用MEMTEST,但具体坏快推算方法还没实验。

网友:
那怎么弄????!!!

网友:
电脑产品更新太快,搞的我们搞维修的也很被动

网友:
电脑产品更新太快,不是我们不努力,只是世界变化快。

网友:
嗯是呐,同意上楼的,是这样子的

网友:
RST测不了DDR2的吗?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支持DDR2的内存测试器,这软件目前没有办法测DDR2的

网友:
RST当然可以测DDR2的内存条

RST测DDR2与测DDR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一些主板用不了,排位也与DDR的一样,我现在用的是GA-8I915P DUO-A + P42.8CPU,可测DDR/DDR2。

网友:
现在的内存条一般都是BGA的   就算找到是那颗芯片坏   要想换那也是一件很令人头痛的事情    呵呵     再说现在DDR2的内存都便宜的很  价钱贵了客户不搞   价钱低了自己没钱赚   郁闷

网友:
DDR2的维修确实是难题颗粒都是BGA的.我现在出了接一些断金手指的.颗粒的都还没修.植株焊接都是问题.弄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BGA修内存会不会没多大意思了啊

网友(2007-08-19):
会修手机的修内存是在合适不过的

网友:
是啦,不能测DDR2,什么时候能出一个像RST那个好的软件,能测DDR2呢?

网友:
不能测DDR2的

网友(2007-12-18):
回复13#

13楼的不要误导了,普通的R.S.T是测不出来DDRII代的,测试DDRII代的可以用R.S.T.Pro测试,但这软件我没有,还有另一款就是号称 极品内存检测软件——Memtest86  这款检测软件要和上945的板子来测试,相关代码正在测试中,等结果出来了我会把教材和软件一块奉上

网友:
呵呵,我有一個可以測的,都是這個公司的人編的,DOS版,有需求的給我留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