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焊接中的问题

楼主(2007-07-20):
IO焊接中,相近的两个角容易被锡联接到一起..怎么办.很头疼啊..
固定的时候也很麻烦

网友:
我处理的方法是用吸锡编织带,烙铁加热编织带拖走焊锡。

网友:
我也用吸锡绳....问题是不太管用.技术不到家..练

网友:
用刀口铬铁很容易弄啊,除非你IO脚的定位差太多,还有就是用吸锡带~多练练吧~
吸锡编织带.....
吸锡绳......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吹的,有虚焊的地方再用烙铁

网友:
焊IO最好用风枪。好控制。麻烦的是定位。细心下就行了。

网友:
用风枪很容易,我焊io可以把脚对的很齐,看上去很漂亮,把io用风枪吹下来,速度快点,在用烙铁加点松香水把焊盘清里好。吹上去时对齐后用放大镜看一下。先用烙铁把四个角焊好,然后在放点松香水用风枪吹上去,吹到焊点发亮就不会虚焊了,冷却后用镊子把脚划一下,看有没有虚焊。有的话就用镊子按一下,在虚焊的地方加松香水在用风枪和烙铁补都可以。

网友:
要学会用风枪焊IO。。。

网友(2007-08-28):
焊下后,往上装,焊锡少怎么全补一些啊,我们焊下,用刀头清理,清理完焊锡基本没有了啊

网友:
我是用焊锡丝加烙铁把焊盘拖平。然后用烙铁固定几个脚位.然后在用风枪吹。
个人感觉这样比较好对位置。...以前光用风枪。基本上我是对不齐.呵呵。
焊接还是在与多练习...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现在用风枪下,烙铁平,风枪上,今天在一板子上换了6块IO...焊盘无事
上的时候,温度高点,手快点.20~30秒就搞定了

网友:
焊接还是在与多练习...没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