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找到数字示波器show一下

楼主(2007-07-20):
看到一国产数字示波器:http://www.owon.com.cn/eduSeries.asp

EDU5022S EDU6042S EDU6062S
显示类型(VGA/LCD)
7.8英寸STN彩色液晶

带宽
25 MHz
40 MHz 60 MHz
通道数量
2+外触发

外部触发输入
所有型号提供

最大实时采样率
100 MS/s
250MS/s 250MS/s
最大记录长度
每通道5K个点

垂直分辨率
8bit

垂直灵敏度
5mV-5V/div

直流增益精确度
±5%

垂直缩放 垂直扩展或压缩活动波形或已停止的波形
最大输入电压
300V CAT II

位移范围
±50V(500mV―5V),±2V(5mV―200mV)

输入耦合
交流、直流

输入阻抗
1MΩ±2%,与20pF±3 pF并联

时基量程
5ns-5s/div

时基精度
100ppm

水平缩放 水平扩展或压缩活动波形或已停止的波形
电源

100-240 VACRMS,50Hz,CAT II

物理特性

尺寸
350mm×157mm× 120mm

重量
1 kg

其他

附件
两支1.2m,1:1(10:1)示波器无源探极

一条电源线

一张使用光盘

网友:
我还以为你要买呢 买的话在发上来SHOW一下吧

网友:
再展示一个福禄克手持的

手持式示波器福禄克F199:价格高得吓人30230元!

技术指标

型号
Fluke199

带宽
200MHz

最大实时采样率
2.5GS/s

上升时间
典型值 2.0ns

通道和数字转换器
双通道 +外触发/数字表通道

独立隔离通道
输入端、参考点和地达 1000V

时基量程
5ns-2min/div

准确度
± (0.01%读数+1个像素)

垂直灵敏度
5mV-100V/div

准确度
± (1.5%读数+0.04*量程/格)

触发模式
即触即测,正常、单次、边沿、延时、视频、可选脉宽

毛刺捕捉
正常模式 3ns

光标与图像放大

示波测量
7个光标+24个自动

最大记录长度
示波记录模式下每通道 27,500点;
示波模式下每通道1000点;

捕获最新的 100个屏幕
自动捕捉和重现

双通道趋势绘图
有,带光标和图象放大

屏幕存储
10个屏幕和设置

读数存储
双通道,每通道可存储 100个示波屏幕,一个示波记录或一个趋势绘图

真有效值数字多用表
5000字,电压,电流,电阻,通为,二极管,温度

电压量程
500mV,5V,50V,500V,1000V

准确度
VDC:±(0.5%+5个字) VAC/VAC+DC:±(1%+10个字)(<60Hz) ±(2.5%+15个字)(60Hz至1KHz)

电阻
500Ω,5KΩ,50KΩ,5MΩ,30MΩ,±(0.6%+5个字)

电容

电源
电源适配器 /电池充电器

电池供电
4小时镍氢电池

尺寸
256*169*64mm

重量
1.95kg

安全证认 (EN+61010-1)
二类 1000V/三类600V

PC和打印机接口
带可选光隔离 RS232接口适配器/电缆

保修期
三年

订购信息

FLUKE-199/668S Fluke 199 (200MHz)万用示波表带SCC190套件

SCC190套件 包括FlukeView?软件、光隔离RS232适配器/电缆,硬携箱

Fluke万用示波表测试工具的标准附件包括电源适配器和充电电池组(内置)。190系列包括探头,探头附件和数字表测试线

网友:
到时买了一定要发上来show一下

网友:
LZ准备买哪个!福禄克吗??买了一定要跟大家讲讲使用心得哈!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有没有性价比,国产60M 数字存储式!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9eb16a7b5ad8.jhtml     不好意思,是淘宝老板搞错了,这个是25M的,我还以为是60的只卖2880!

网友:
福禄克的我肯定不会买的!三万多啊!买个OWON就可以了!

网友:
太贵了
用不起啊

网友:
有便宜的啊,北京普源的,100M淘宝上卖3600左右吧,我正准备中

网友:
楼上的在哪儿看到普元100M的只有3600啊!给个链接参考参考。。。。

网友:
网上找到一个,你看是不是这种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d04ebdb1cf38.jhtml,是单色液晶的,彩色的可能比较贵!看样子功能很丰富!有买过的朋友出来谈谈使用心得哈!

DS5000MA采用单色液晶显示系统,产品带宽有60MHz、100MHz、150MHz可供用户自行选择。
   性能上,DS5000MA拥有1GSa/s的实时采样和50GSa/s的等效采样、4K的存储深度、2mV ~ 5V的垂直灵敏度、1ns ~ 50s的时基范围以及边沿、视频和脉宽触发方式;功能上,DS5000MA拥有数字滤波、失败检测、波形录制、FFT频谱分析等独特功能。
DS 5000MA(型号:DS5152MA/DS5102MA/DS5062MA)
1. 功能特点
单次采样1GSa/s,等效采样率更高达50GSa/s。
双通道,每通道带宽150M(DS5152MA)/100M(DS5102MA)/60M(DS5062MA)。
每通道具备4K的深度存储器。赋予更大的数据吞吐能力。
垂直灵敏度2mV ~ 5V/div;时基范围1ns ~ 50s/div。
10组波形、10组设置存储和再现。
20种自动测量功能。
波形处理,加、减、乘、除、反相的波形数学运算功能。
边沿、视频、脉宽和延迟多种触发方式。
高灵敏度的X-Y操作。
内嵌数字滤波、失败检测、波形录制等多种功能。
内嵌FFT频谱分析功能。
多种语言菜单显示。
内嵌USB接口,可选的GPIB、RS232通讯模块,失败检测模块。
2. 性能参数(型号:DS5152MA/DS5102MA/DS5062MA)

  DS5152MA DS5102MA DS5062MA
通道数 2 2 2
模拟带宽 150MHz 100MHz 60MHz
垂直灵敏度 2 mV/div to 5V/div
时基范围 1ns to 50s/div
单次采样 1GSa/s
等效采样 50GSa/s
输入阻抗 1MΩ//13pF
输入通道耦合 A1 & A2 直流、交流、接地
触发类型 边沿、视频、脉宽
触发方式 自动、普通、单次
触发源 CH1、CH2、Ext、Ext/5、Ext(50Ω)
水平精度 ±0.01%
垂直分辨率 8bit
自动测量 Vpp,Vamp, Vrms, Vmax, Vmin, Vtop, Vbase, Vavg, Freq, Period, Risetime, Falltime,+Width, -Width, Overshoot,Preshoot,+Duty,-Duty,etc.
数学操作 加、减、乘、除、反相
存储 10组波形、10种设置
FFT Window Hanning, Hamming, Blackman-Harris, Rectangular
采样点 1024 points
李沙育图形 带宽 150MHz 100MHz 60MHz
相位差 ±3 degrees
显示 单色液晶,320x240分辨率
电源 全球通用,100~225V/40W
净重 4.5Kg
外观 (excl. handle) 303mmx145mmx288mm
附件 (1:1、10:1)探头x2,USB接口,电源线, 附件背包,说明书
选件 RS232、GPIB通讯模块,PassFail检测模块

网友:
来个彩色的,3800大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8b5b6676dd39.jhtml

网友:
哈哈,偶买了一台。叫DS5102ME。

网友:
LS的能谈谈使用心得吗?感觉怎样?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抢啊~买不起~有钱也不买

网友:
偶买了3个月了,实际不用3600就可拿到。这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不一样的呀。用惯了模拟的开始使用不太习惯,测模拟信号波形不太圆滑,修板整好。

网友(2008-03-12):
有二手的199

有二手的199,价是1500左右,9成新,我想买,找到了卖家,谁要我可帮联系,QQ:554061108

网友:
二手的199

搞错了,是15000左右,更正一下。。。

网友:
东西是不错。可惜太贵,没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