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变态!主板声音问题!!!MSI 845PE Neo

楼主(2007-07-20):
主板名称        MSI 845PE Neo (MS-6580 v3.0)

刚开始将机箱面板声音线误插到 JSP 针脚上去 !(JAUD上的5&6,9&10是用跳线连着的)然后开机,一切都正常,如图:

但是接着发现前置面板发声怪怪的,都是噪声!机箱后面的插孔正常的。拖动鼠标,或者刷新桌面,进行操作时候就 感觉噪声明显点,噪音虽然不大,但是有些许影响!播放音乐,电影时候声音都 很正常!

再次检查线路,发现插错地方,马上调回来!但是,没有声音啦,晕~重装声卡驱动也不行!!我接着又按照错的方法接,居然有声音!于是我就发现是JSP1针脚问题了,我把正确的插法,插上JAUD1, 然后将JSP1的1,2脚短接!前后的声音都有了,就是发现还是有电流噪音!

按道理说JSP1的1,2脚不用任何短接啊~~到底这么回事啊~可以拯救吗????

===========================================
计算机
计算机类型        ACPI Uniprocessor PC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操作系统升级(Service Pack)版本        Service Pack 2
Internet Explorer        6.0.2900.2180 (IE 6.0 SP2)
DirectX        4.09.00.0904 (DirectX 9.0c)
计算机名称 ******
用户名称        ******
登录域        ******
日期/时间        2007-07-20 / 21:09

主板
CPU 类型        Intel Celeron, 2400 MHz (24 x 100)
主板名称        MSI 845PE Neo (MS-6580 v3.0)  (6 PCI, 1 AGP, 2 DDR DIMM, Audio)
主板芯片组        Intel Brookdale i845PE
系统内存        512 MB  (DDR SDRAM)
BIOS 类型        AMI (07/08/03)
通讯端口        通讯端口 (COM1)
通讯端口        ECP 打印机端口 (LPT1)

显示设备
显示卡        NVIDIA GeForce4 MX 440 with AGP8X  (64 MB)
3D 加速器        nVIDIA GeForce4 MX 440 with AGP8X

多媒体
声卡        Realtek ALC655 @ Intel 82801DB ICH4 - AC'97 Audio Controller [B-0]

存储器
IDE 控制器        Intel(R) 82801DB Ultra ATA Storage Controller - 24CB
硬盘驱动器        Maxtor 6Y080L0  (80 GB, 7200 RPM, Ultra-ATA/133)
光盘驱动器        SAMSUNG DVD-ROM SD-616E  (16x/48x DVD-ROM)
硬盘 SMART 状态        OK

驱动器分区
C: (FAT32)        9529 MB (7254 MB 可用)
D: (FAT32)        19067 MB (5137 MB 可用)
E: (FAT32)        19067 MB (9590 MB 可用)
F: (FAT32)        27378 MB (18968 MB 可用)
容量总计        73.3 GB (40.0 GB 可用)

输入设备
键盘        标准 101/102 键或 Microsoft 自然 PS/2 键盘
鼠标        PS/2 Compatible Mouse

网络设备
主 IP 地址        192.168.1.2
主 MAC 地址       ******
网络适配器        Realtek RTL8139/810x Family Fast Ethernet NIC  (192.168.1.2)
网络适配器        WAN (PPP/SLIP) Interface  (220.173.159.52)

外围设备
USB1 控制器        Intel 82801DB ICH4 - USB Controller [B-0]
USB1 控制器        Intel 82801DB ICH4 - USB Controller [B-0]
USB1 控制器        Intel 82801DB ICH4 - USB Controller [B-0]
USB2 控制器        Intel 82801DB ICH4 - Enhanced USB2 Controller [B-0]

DMI
DMI BIOS 供应商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DMI BIOS 版本        V5.0 0
DMI 系统制造商        MICRO-STAR INC.
DMI 系统产品        MS-6580
DMI 系统版本        300
DMI 系统序列号        00000000
DMI 主板制造商        MICRO-STAR INC.
DMI 主板产品        MS-6580
DMI 主板版本        300
DMI 主板序列号        00000000
DMI 主机制造商        Uknown Chassis Manufacture
DMI 主机版本        Version 1.00
DMI 主机序列号        123456890
DMI 主机识别标签        0123ABC
DMI 主机类型        Desktop Case
DMI 内存插槽(共计/空闲)        2 / 0

==================================================

网友A:
我装机一般不接前面板音频输出端口的。就因为那些端口做工太烂信不过。接了等于自寻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机一般不接前面板音频输出端口的。就因为那些端口做工太烂信不过。接了等于自寻烦恼。

没办法啊,前面的音频口方便接 耳麦 啊!后面的用来接音箱用!

网友:
还是现在的接口不标准化造成这么多麻烦啊~~!!

网友:
描述的很详细啊!!学习下!

网友:
高手帮帮忙~

网友:
现在的机箱太杂拉有些都不标准

网友:
我曾遇到一例声音杂音的板,以为是声卡出问题,换了后还是一样,后来换了偶合电容搞定,你先代换下贴片电容,或是看3。5插口有没脏

网友:
现在的机箱做工烂,
前置很多都是没声音的

网友:
是不是新机箱?如果不是新机箱的话,也有可能是插孔里面氧化了说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