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些,帮忙解决呀

楼主(2007-07-20):
我今天用MHDD的ERASE命名把硬盘的数据和分区表搞掉老 !请问有没有能修复还原的软件也?请各位师傅些指点哈~!推荐一下能修复的软件!

网友:
你发错区了,这里是主板区,你应该发到硬盘区的!!

网友:
你如果全部擦除了一遍,那就玩完了。如果只是一小部分可以先用DG恢复扩展分区的所有分区表。主分区如果没有个人资料将来重装算了。

网友:

张老师  能否把DG的软件网址给我下   我下起去弄   但我用不来  还请张老师   讲解下   谢谢!

网友:
自己找说明去弄吧。

网友:
呵呵,慢了几分钟!张老就回复了!Disk Genius一般装机盘上都有的!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 这硬盘是重庆保险公司的 重庆不是有2个人去救人遭淹死老 就是他们公司陪保险费 资料在 后面的 很重要 张老师  能否把DG的软件网址给我下   我下起去弄   但我用不来  还请张老师   讲解下   谢谢啊 不然明天我要遭死产~!

网友:
这样重要的盘新手不要弄,一定要先做镜像的,不能在原盘上操作。
软件我已经给了地方,但劝你自己不要弄,不是指导不指导的问题,生手就是热线也不行。

你耍的胆有点太大了。

网友:
怕啥
把来龙去脉说一下
特别是牵涉到承诺一类的
看看能不能帮帮你

不是修盘的细节,是你接货时候的细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给他  承诺  就是给他  做系统  他硬盘有坏道   就用MHDD修  结果洗百  哎  原来修都没有注意这事~!   一时大意

网友:
你如果全擦过的话,技术上可能没有人能帮你弄出来,就是数据恢复公司也一样。如果只是一小部分,那么可以用diskgen的分区搜索功能,用人机交互方式,如果搜到原主分区结束的地方能除主分区外的所有的分区一下出来,你就存盘,如果不是一概跳过,看结果再说,不要存盘。必须在98的dos下操作。原C分区的大小大概数字应该记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DISKGEN  V2.00的  我没有看到分区搜索功能  在加上张老师你发的  diskgen的说明 我看到 到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看不到图  级底老

网友:
你现在就可以看到图了啊,够20分就可以,没有设置权限的。
看图13下面重建分区表那一段。
图11可以看到重建分区表选项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  张老师  我看懂老 但还是不敢弄  我朋友帮我拿起  恢复公司去老  我拿我家的  硬盘搞  一般都得行哟    在这里我还是要谢谢  张老师和其他朋友

网友:
操作之前你没有承诺对数据负责,
就不要怕

即使你承诺了,他主张,他就要承担举证责任.

尽力吧,实在不行,你就告诉他.他也拿你没法

网友F:
非常支持远影斑竹的建议,责任细化这个确实非常重要,我们就吃过这个亏,一笔记本装系统,克一半不行,取下放台式机试,N多坏道。后来干脆不认了。由于当时没有说清楚,后来公司总共差不多着了3000多。所以,大家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网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前检查是必须的,不用的东西让客户拿走。

网友:
原来我们公司 贴老个  凡在本公司,维修数据自己备份,丢失免责。  现在不知道那里去老  我已经贴老100个大洋进去   今天修好老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支持远影斑竹的建议,责任细化这个确实非常重要,我们就吃过这个亏,一笔记本装系统,克一半不行,取下放台式机试,N多坏道。后来干脆不认了。由于当时没有说清楚,后来公司总共差不多着了3000多。所以,大 ...

呵呵
你们公司也太好说话了.如果赔之前问问律师,估计就不会赔了

发生这样的纠纷,其实消费者是最难的,而不是经营者.
因为消费者主张硬盘里有数据、主张硬盘数据重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消费者要承担举证责任。
这是很难的。

除非法律意识非常强的人,事先和你书面约定如果数据丢失,你将承担确定金额的赔偿金(相信谁也不会答应他吧。呵呵)  但现实中,这种人少之又少。即使遇到了,大不了俺不接你的生意

我也遇到过这种人,但是不过是弄坏了一张主板。为了息事宁人,赔了她一张。不过百多块。如果喊我陪几千的数据。呵呵。不赔,让他上法院去。  几千甚至更多钱,我就不可能去息事宁人了。

说了怎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别怕,有法律为咱撑腰

网友:
我不是说过的吗:我喜欢当被告,原告先付钱打官司,打不赢原告掏钱。

网友:
呵呵
生活贫困这可以缓交、免交诉讼费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活贫困者减、免、缓诉讼费用的司法解释》
       第X条:IT界中的贫困人士定义为:使用P3 500MHZ以下CPU,128M以下内存、10G以下硬盘、15寸以下彩显。可认定为生活贫困的IT从业者。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我赔的钱  自己掏撒  没法得  怕他来闹 黑烦 在加上他在我们配的机子  确实别个里面的是他的心血  不可能非要大家撕破脸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