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分区..谁分得了肯定是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2007-07-21):
我有一个金钻的160G硬盘.就是不能分区.用MHDD测.都是跑03和05.一点坏道也没有.换了电路板.也分不了.怪事

网友:
有没有试着用 diskgen 分呀?  俺还有块 80G  的星钻 ,  什么都正常, 就是不能装系统,就算是 GHOST过去还是一样,不能进系统~~~

网友:
160G的硬盘,你用什么分的区,一半的都不可以,你用DM就高定了,OK

80G的,你那个我也遇到过,也没高定,坏道一个也没有,就是装不上,

网友:
无效的分区表~
需要专业维修方法~
断电操作~

网友:
LZ有没有PC3000,HRT这些专业工具?

网友:
是不是硬盘以前用过什么还原软件,我这也有这样的硬盘,不能分区,一般来说,是硬盘没有了写的能力,重写下固件吧

网友:
楼上:还原软件是拦截和修改中断13#的硬盘写功能,不是修改固件的。

网友:
装了还原软件的用dm清零就可以了,160g的大硬盘用系统自带的软件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用debug这个命令来分呀.上网搜一下.

网友:
都有试过.我很多朋友都是做硬盘的.人家做硬盘都做了十几年了都修不了.有些修得了.有些修不了.所以请教各位

网友:
做了十几年硬盘??是卖了十几年吧

如果是修盘,不要说是十几年,就是修了两三年,连这种问题都修不好!!
就不好说了

别找你的朋友了,还是找专们修硬盘的人弄吧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块硬盘,可以装系统,但D区和E区都不能格式化,无意中看了一下硬盘型号是ST的20G的,但系统认的是40G的,想用DM但根本进不去DM的界面,后来用DISKGEN将所有的分区全部删除保存,再用DM可以了,重新分区格式化后硬盘就正常了

网友:
建议你先用mhdd清零,再用diskgen进行分区。如果还是不能分有可能是盘可读不可写了。

网友:
用软件光盘直接分成四个区的那种OK

网友:
就用GHOST来分保证没问题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
跑C区.

网友(2008-03-20):
装了还原精灵的硬盘,用MHDD清零后到底有没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