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泰信拆焊台852D、8205、850的区别?

楼主(2007-07-21):
现在想买个安泰信的拆焊台,但是网上安泰信型号的产品资料介绍太少,就连官方主页也是一笔带过,852D、8205、850(非850B)之间主要有何区别?价格几何?

网友:
LZ说的好像是拆焊台!
个人建议买850B就可以~

网友:
850B据说是用的国产件,工具我不会买太贵的,但是也不想买太便宜的,可靠性是第一要素;

再一个,850B的外壳是塑料件,看见塑料件我就感觉不结实,一感觉不结实,我就焊不好

网友:
95%都是国产件
只是关键位置有用进口配件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还不明白吗?
如果想买好的就直接挑安泰信最贵的买就是了~

网友:
852D还不是塑料的,不过852D用着不错

网友:
到底有啥区别呢? 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2007-09-04):
热风拆焊台--从型号辨性能
850(普通型)
850+(升级版本)
850 B(经济型)
850 A(进口白光芯及风泵)
850 D(数显高级型)
8502(二合一)
850 DB (数显,经济型)
850 A+ (进口配件,改进型)

         根据上面的方法,组合的判断:如  DB (数显,经济型), A+ (进口配件,改进型);
带B是经济型的,便宜一些,质量就差了;安泰信850 B和850是有区别的,一般尾数加B的都是经济型的,用料和850是有区别的,当然价格也很便宜,850 B的只要200多元,850的就要比850B的贵100多元;买852D 安泰信这个型号吧,我就一直在用,数显,温度和风量控制很准的。带A的就是过零保护型;A+就是过零保护,防干扰型;带B的就是经济型;什么都不带的就是标准型。

850热风拆焊台价格
   名称                                       性能                       价格
安泰信AT850B(经济型) 恒温防静电;    340 元
安泰信AT850+ (850焊台的升级版本,更好,更耐用)   560 元
安泰信AT850(普通型) 恒温防静电;比850B升温快。    450 元
安泰信AT850A+ 采用进口白光芯及风泵,过零控制零干扰型      690 元
安泰信AT850D 进口白光芯及风泵,防静电;数码显示温度,过零控制零干扰型     880元
安泰信850DB  数显经济型 ; 带数码显示        600 元
安泰信8502(850+936);  850(拆焊台) + 936(恒温焊台)的组合体          660元
安泰信8300   数显旋转风大风口
安泰信8205  带旋转风不带数显

网友:
我用快克858带旋转风,无刷风机,静音/美观/好用也不贵,我这边才330

网友:
我正想买8205,可同一个安泰信的8205竟还有8205C这个型号,不知与前者有什么区别,而我光从外面看,除了风筒两头的接线引线方式不同外,没看出来有其他不一样,另外,包装也不一样,8205是白色包装盒,8205C是土黄色包装盒.价格在淘宝上都不太一样,8205比8205C贵六七十元左右吧. 不知该买8205系列的还是850系列的呢.

网友(2008-04-12):
各位高人,那不能说简单点,还是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新手练习,不知该买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