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件的问题

楼主(2007-07-21):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片DDR256 说插反烧坏的 烧了2个地脚
要求接脚 我一看知道没问题 随便换了个121电阻 说烧的脚不是问题是烧了东西  收20在自己的机器点亮给他看了
第2天 他把机器搬来 说还是点不亮 我想一定是供电管也烧坏了 说你的主板烧坏了 他说修 把主板下了 晕 供电没问题  就是挡D3
这没牌子的板可以上DDR和SDR2种内存 看2根都槽烧的黑了 就换了一跟 还是一样D3  就打了线 都正常啊 怪了!
坐下了 想了想 问题一定是处在烧坏的脚上 量到一个是接地 但2个地脚不接地 这个脚到了个702三极管G S接接地 D又到一个标有D13的三极管的 但没三极管 其中一个脚接地 一个到另一702的G S接地 D到一个内存时钟IC ICS93725的48脚 查48脚功能 SDR DDR SELET 上电查时钟 没DDR的 SDR有 原来问题处在时钟上 量IC48脚 为0V 然后分析要使48脚为高 少了的管应该是NPN管 上了个1AM就OK了

网友:
分析能力强呀,向你学习了,

网友:
不会吧!主板会无缘无故掉件,第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主是大师傅,支持继续发帖

网友:
分析能力强啊
不错
以后多发些经验的东西哦

网友:
难道是烧得飞掉了?厉害啊

网友:
不是烧飞了
那三极管在离电源插头很近 我想是插电源的时候碰掉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lz厉害,这样都发现了,不过烧地线都让你说成烧到电阻,高人啊

网友:
高人啊,学了一招。啊

网友:
“lz厉害,这样都发现了,不过烧地线都让你说成烧到电阻,高人啊”

慢慢你们自己做生意时就会这样做了,到时候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网友:
  不过内存各个供电,时钟,信号一定要查清楚了.基本条件哦!

网友:
大家一起努力成为高手中的高手!哈哈

网友:
楼主的理论可是很扎实啊,

网友:
挖厉害又学了点东西!

网友:
分析能力很强啊.看来电子基础非常好.

我也在学习电子知道可还是摸不到头绪,唉.........

网友:
维修太复杂了..太复杂了.看累了.修息..

网友:
维修一块故障主板,首先要做的就是观察外观。我的实际经验,大概有20%的故障板,都可以通过外观判断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