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E3不过,3.3V灯不亮!有内存报警声!

楼主(2007-07-21):
诊断卡跑E3不过,3.3V灯不亮!有内存报警声!
测PCI插槽A14脚电压1.0V
大家说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该不会南桥挂掉了吧?
[
]
问题

网友:
3.3短路不,5v,5vsb呢

网友:
先排除3。3V有没短路先?然后打PCI上阻值是否正常。A14如有问题可能是SB或网络。可先取下网络看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