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CMOS问题,已更新

楼主(2007-07-21):
该板一开始CMOS无法保存, 所以想换图中相关元件, 两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三极管分别拆下来检测,没发现损坏的,结果再焊回去,却发现跳线1针原来有的3V现在却没电压了,请问高手,该查哪里?

网友:
先查102(1k欧)电阻和ww169的管子。

网友:
看样子是哪里焊短路了

网友:
102和三极管拆下测量没坏,三极管上脚(黑)对下两脚(红)阻值都是256左右,这个应该是两个二极管封装,应该没坏,拆下三极管时量102电阻两脚电压就正常(3V),装上三极管102另一脚就没3V了

网友:
测下电容

网友:
电容我试过拆下不装,结果也一样,怎办?
按这电路设计,三极管的上脚不是对地了吗?那1脚怎会有电压?纳闷,哪位教师解释一下?

网友:
奇怪的是你那个标有电容的元件两头接地!!

网友:
对,我研究了一下板上电容,也觉得奇怪得很,按理说不应该的,但我仔细看了,的确是这样,唉,越修越坏,惨了,张老师你说会不会在焊接的时候把主芯片搞坏了,或者IO搞坏,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对不起了,老师们,我太粗心了,把电路画错了,现在更新了图,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见图???

网友:
不上跳线看看1针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的话你应该顺着另外一条电路去找是否有损坏的元件
按照你的电路图还存在一条不通过跳线的通路

网友:
图中跳线1脚没有电压,跳线二脚通往南北桥(集成一个)底部的一个电容,测其对地阻值非常低,怀疑桥已经坏了,高手们说说看?

网友: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这是什么原因呀,我为什么看不到呀

网友:
晕,看不到,怎么说呀

网友:
我的主板是华硕P4V8X-X也出现这种故障。搭车问一 那三极管上面写L33N能用90系列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