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指令集维修方法浅析

楼主(2007-07-21):
写在前面:

任何知识都需要融会贯通才能发挥其最高的威力,看似简单的寥寥数笔,有时却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硬盘维修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只要方法对头,不需太多设备即可令其起死回生。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实例,为大家打开一个希捷指令维修的学习窗口。这一方法抛弃了硬盘维修过程中功能繁多的操作窗口和随带附件,用户只需准备一根特制的COM指令线,以此作为数据传送的载体,就可以成功的修复故障硬盘。下面我们以一块被“砍头”的希捷U5 20G硬盘为例,抛砖引玉,与各位共同分享维修硬盘中比较高级的部分。

一、知识储备

什么是“砍头”

我们都知道,在硬盘内部有数个物理磁头,在工作时,磁头会高速运转,进行数据的读写工作。如果硬盘某一物理磁头无法正常使用的话,会有多种故障表现:有的在故障磁头的“管辖范围”内出现过多的坏道;有的硬盘刚通电就不断出现“咯、咯、咯”的敲盘声,使用MHDD软件检测时会发现硬盘出现了规律性坏道,如“BBBBAAAAABBBBAAAAA”(B为坏道),也有的是该硬盘的某个物理磁头出现损坏,譬如进行测试时,长时间卡在某一位置不能继续,通过常规手段无法修复这样的硬盘。
当然,对于这样的硬盘,最直接的修复方法就是将有故障的物理磁头屏蔽掉,这就是我们在阅读本文的过程中要知道的第一个概念——“砍头”。一般来说屏蔽一个磁头后,该磁头所管辖的容量将全部消失,但硬盘仍可以继续使用。以富士通MHM2200AT笔记本硬盘为例,这块硬盘内部具备4个磁头,每个磁头管辖5G容量。如果屏蔽掉一个磁头,在BIOS识别硬盘时,会被自动认成MHM21500AT,即15G。如果3个磁头都损坏,那么在逐个屏蔽之后,这块硬盘在BIOS中则会被识别为MHM2050AT。

什么是PC3000
PC-3000是由俄罗斯著名硬盘实验室-- ACE Laboratory研究开发的一款专业修复硬盘的综合工具。通过它,我们可以掌握各种硬盘的专用CPU指令集,解读各种硬盘的Firmware,控制硬盘的读写操作,实现硬盘内部参数的读写和硬盘内部管理程序的调用,最终达到以软件修复多种硬盘缺陷的目的。

PC-3000由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组成,硬件部分以专用于控制硬盘的测试卡为主,有ISA接口和PCI接口之分;软件分为俄文版本和英文版本,其中包括若干个针对不同品牌不同系列的硬盘而开发的程序模块。

什么是希捷COM线连接

对于被“砍头”的希捷硬盘来说,通过COM线连接进行数据集操作无疑是最有效的修复手段,即使一些维修软件不支持的硬盘也能够通过指令进行维修,比如早前ISA版PC-3000不支持的酷鱼系列。COM线连接是为高级用户而准备的功能,如果你拥有原厂的修复指令,只需通过“超级终端”进入“指令模式”下即可开始维修操作,它的操作界面与DOS的命令行方式类似。这意味着使用者必须记住大量命令及其格式和使用方法,以至于真正了解它的朋友并不多。

在购买PC3000时,我们会得到一条附带的专用COM线。在开始维修之前,用户要用这条COM线把硬盘和电脑连接,输入硬盘指令,才能达到修复硬盘故障的目的。

动手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硬盘是一种精密的器件,很脆弱,维修前应先将双手洗净,释放掉人体残存
的静电再进行操作。我们首先将硬盘的跳线拔掉,插上准备好的COM线,注意COM线的红色边要同硬盘电源线的红边紧靠。然后把电源的插头插入COM线的电源插座上即可,此时的硬盘不要接任何数据线和电源线。

然后我们启动Windows附带的超级终端程序,新建一个连接,并设置好COM线连接的电脑端口,用户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调整,然后设置硬盘的COM波特率为9600,其他不用修改,保存即可。

然后我们再给硬盘插上电源,此刻插上屏幕方有提示出现,在此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提示内容的含义。第二行的“1024K×16 Buffer detected”是表示硬盘电路板具备1M的缓存,第六行的“PMaster”则是表示硬盘参数已经读取完成,如果此处显示“TP”也是同样的意思。在“PMaster”下面一行是硬盘的物理信息,其中“AGE=50”表示正常,如显示其它的值都是错误的,“TYPE=60”表示硬盘当前的磁头数为1个,且为0磁头;如TYPE=61的话,则说明硬盘具备两个磁头,分别为1磁头和0磁头。“MxCyl=”、“MxHd=”和“MxSct=”分别代表当前类型驱动器最大柱面数、最大磁头数和最大扇区数(均为16进制)。

详细操作步骤

在开始操作前,我们先按下Ctrl+z到T级工厂模式,然后执行“.”和“;”指令来查看一下硬盘的信息。执行“.”指令会看到类似“T>Pgm=00 Trk=4307(4307).0(0).093(000) Zn=6 Err=00 ErCt=0000 Hlth=0000 CHlth=0000 Ready LBA=00000000”的提示,其中“Trk=4307(4307).0.093”代表当前选定的逻辑柱面 (物理柱面)、磁头和扇区数量,如4307为柱面数,0为磁头,093为扇区数,这里的扇区通常是所读/写的最后一个扇区之后的扇区。这个提示说明磁头0已被选中;而“Pgm=00”则代表了正在活动的程序,其中00 代表诊断监控。50 代表接口程序,其他数字表示当前运行的测试。“Err=”是表示当前操作的出错代码。“ErCt=”为上一次重启驱动器之后,或者上一次运行“重启出错日志”命令之后的出错次数。“Hlth=”代表累加的health字节,“CHlth=”代表当前的health字节,它们都是四位。“Ready”用来表示驱动器状态,分为Ready 或者 Ntrdy。

我们再来看执行“;”命令后的提示:

T>Age=50 Type=61 MxCyl=72C8 MxHd=1 MxSct=82C BSz=0800 TCode=0000

根据前面介绍的知识,当前的硬盘的TYPE=61说明这块硬盘有两个磁头。那么,我们就在”T>”后面输入“Y60 ”,按回车结束,这个命令代表保留一个0磁头,即Y60。要注意的是:硬盘的磁头必须大于或等于两个,我们才可以用Y指令来砍头,而且是从后往前砍,就是说如果硬盘有两个磁头的话,那么必须按照1.0的顺序来砍,而不是0.1的顺序,因为0头是没有办法砍的,如果想砍0头,需要去修改硬盘的BIOS,在此我们对其不作探讨。

由此可见,如果用户想保留二个磁头的话,那么则按Y61,保留三个磁头为Y62,保留四个磁头的话则按Y63;当然,这要根据硬盘的具体型号来确认。

在砍头过程结束后,我们分别再次执行“.”和“;”命令进行砍头后的信息确认,执行“.”命令后,会看到:

“T>Pgm=00 Trk=FFFF(4307).0(0).13B(000) Zn=6 Err=00 ErCt=0000 Hlth=0000 CHlth=0000
Ready LBA=00000000”,表示正常;执行“;”命令后会出现“TYPE=60”的提示,表示硬盘已经砍掉1个磁头了。

下面我们执行命令:T>N50,,22,按Ctrl+T执行,这个命令是将硬盘切换到50级-ATА工作方式并重新开始测试。

硬盘反馈的信息如下: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U5 - 1_Disk 3.54 11-03-00 08:01
ATReset Power Cycling
Head Mask 0001 - Switch to full int.
Ready

Stuff Was Unreadable

在最后一行中,“Stuff Was Unreadable”表明硬盘的信息参数出了问题,这时硬盘是无法正常工作的。这个问题算是希捷的通病之一,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将硬盘的参数重新写一遍即可(用ASCII码来写)。我们按Ctrl+z回到T级工厂模式,输入F指令,即出现了Setstuff的提示,在其后输入ASCIFE,按回车结束。这个主要是将硬盘的信息恢复到出厂值。命令行及相关提示如下:
T>F
SetStuff->ASCIFE
Setting stuff to defaults

输完上述命令后,我们再次输入F,这时也会出现STRUFF的提示,在其后输入ASCI1B,并在其后输入硬盘的型号,用ASCII码(16进制)来表示。比如ST340016A就输入535433343030313641,同时要在所输入的数值后面加上23个20 ,命令行及提示语句如下:
T>F
SetStuff->ASCI1B535433313030313641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回车)
Stuff key 1b -> 53 54 33 31 30 30 31 36 41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
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在上述工作结束后,我们第三次输入F指令,然后在STRUFF后输入ASCI83,后跟硬盘的容量,容量需要用十六进制的数字来表示,具体计算涉及进制的转换以及对LBA的深入了解,在此不再赘述。但该容量地址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实现:用PC 3000读取固件后,把地址代码反过来就是所需要的地址(也可以在PCI3000说明书中找到对应值)。输入地址的命令行如下:
T>F
SetStuff->ASCI832D5C012A(回车)
Stuff key 83 -> 2d 5c 01 2a

我们再输入F指令,然后在STRUFF后输入ASCI3C,后跟硬盘的容量,同样是用十六进制的数字来表示,执行完毕后再次按下CTRL+T重新开始测试。

命令行格式如下:
T>F
SetStuff->ASCI3C2D5C012A
Stuff key 3c -> 2d 5c 01 2a

测试结果如下:

T>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U5 - 1_Disk 3.54 11-03-00 08:01 coonend
ATReset Power Cycling
Head Mask 0001 - Switch to full int.
Ready
TP

请注意最后的TP,它表示硬盘参数读取完成,说明这块坏硬盘已经修复成功了。我们把它的跳线和数据线接回,注意这块硬盘需要被设为从盘。然后将其挂在PC上,开机进入主盘的XP系统,运行准备好的HDDSCAN中的“快速删除”功能(ERASE)。因为每次减少或增加硬盘的磁头数,都需要进行一次全盘的扇区清零操作方可生效。之后,再在“计算机管理”中为此硬盘分配盘符并格式化,待格式化之后硬盘就可以恢复正常使用了。

写在最后

“砍头”硬盘的修复虽然已经完成,但这只是修理硬盘的一个方法,并不能用它来解决所有的故障;还是如我们的开头所言,对于知识的掌握,应该达到一个融会贯通的境界,本文主要是为各位对硬盘修复方面有兴趣的玩家而写,旨在开拓思路。至于文中提到的PC-3000,玩家可在网上自行搜索并购买,在此不做太多赘述。这种采用连接线的方式修复硬盘的方法还是相对简单的,PC3000的用途则更为广泛,如果有机会,笔者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为大家带来有关它的一些应用

网友:
好帖子
晚上回家再仔看

网友:
谢谢BZ支持!也请大家都把自己的好资料拿出来,写出来!

网友:
不错收下了 ,,我得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