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FS格式大硬盘数据恢复一例

楼主(2007-07-21):
一广告公司一块80G 迈拓金九硬盘,某天突然进不了分区,提示为“无法访问X:\ 参数错误”。硬盘上为该公司为本市摄制和编辑的运动会视频和音频文件,摄录磁带中已清除,运动会也不可能再开一次。于是到数据恢复中心
    修复过程:该硬盘为只有一个NTFS分区的数据盘,先在DOS下用扇区编辑软件查看LBA0--63扇区,结果发现分区表和63扇区都有错误,1—62扇区间有大量扇区被写上不明代码,87-102扇区不正常,先手工修复分区表,恢复63引导扇区,删除1—62扇区间的代码。87-102扇区之间暂不处理,到WIN检查,结果还是出现同样的提示,试用恢复软件1,可以看到目录结构,再试FINALDATE,这个软件此时太不尽人意;用恢复软件1选择某目录进行试恢复,结果28个试恢复文件只恢复2个,其余的全部为0字节,恢复工作陷入困境。再次对79-102扇区进行分析,79扇区面目全非,被严重篡改破坏,80-86扇区被清空,87-102扇区的内容也不正常。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对某些扇区进行备份后做清除,备份被放到1-62扇区之间,以备不测时改回原样。
    再次在WIN下用恢复软件1进行恢复,让其读该盘约10秒钟,停止扫描,看到的内容和前面提到的相同,试恢复一个文件夹,从恢复过程能看到这时恢复动作正常了,随后对其余的文件和文件夹进行恢复,近3个多小时后,63.9G资料全部恢复,文件中几乎就AVI、WAV、PSD和其它格式的图形文件,逐个打开完全正常。恢复工作顺利结束,大功告成。

网友:
LZ的恢复方法值得借鉴!!不过有个问题不懂,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要看87-102扇区的数据? 我谈一下我的想法和我遇到这种情况时恢复的方案:80G的硬盘只有一个分区,那肯定是NTFS分区,那么这个硬盘的0扇区(这里讲的都是以LBA为标准的)是分区表的信息,第63一78扇区这16个扇区应该是这个分区的$BOOT文件内容所在的扇区,其中第63扇区是这个分区的DBR(有的资料上是这么说的,总之它相当于FAT文件系统中的DBR),第64-69扇区是系统的引导代码,第70-78扇区是保留扇区,一般没有用。总之第0扇区、第63-69扇区这几个扇区的数据是很关键的。  恢复方案:1、做镜像   2、看第0扇区的数据,有问题就手工修复分区表  3、查看第63-69扇区数据,如果没有问题进入第6步 ,如果有问题就找DBR和备份(一般在这个分区的最后 一个扇区里),找到后复制到第63扇区,然后将一般的NTFS分区的引导代码复制到第64-69扇区(因为它们是通用的,而且这个分区是引导分区,不能少这些数据)   4、根据第63扇区的数据找到$MFT的起始簇号的所在扇区,然后到那个扇区看$MFT文件有没有破坏,如果没有破坏的话进入第6步   5、如果$MFT破坏就找$MFT的备份(DBR中有相应的位置),然后复制到相应的位置   6、打开分区,应该可以看到数据,如果看不到数据进入第7步   7、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

网友:
高人,就是不一要呀,佩服

网友:
请问:
在DOS下用扇区编辑软件查看LBA0--63扇区

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
我用的扇区编辑是EditTool32 V2.00 ,网上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