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帮忙识别一个贴片电阻。。。。。

楼主(2007-07-21):
上面标有01A的字样,参数是多少的》?

网友:
01=100  A=1  100X1 =100欧

让大师们核对一下。

网友A:
老师,为什么要用01A表示啊,完全就可以象是"100"的嘛
还有个,有些电阻上标的根本看不懂,上面加英文的老师顺便都给个说明吧。好象还有加X的

网友:
这是精密电阻,有几种规范,所以让懂的人再核对一下。上面没有英文,只是说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这是精密电阻,你说的是普通电阻,可能你对这个不了解。

可以到zflzxx给的帖子去了解一下:
无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2Bzflzxx

网友:
就是100欧电阻,找本电子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为什么要用01A表示啊,完全就可以象是"100"的嘛
还有个,有些电阻上标的根本看不懂,上面加英文的老师顺便都给个说明吧。好象还有加X的
100欧的电阻可不是直接标100的
应该是101的才对

呵呵,我也正想说呢,100欧=101,1k欧=102

网友:
01 为代码  表示是100;A为10的零次方

则01A=100乘以10的零次方  为100欧姆电阻。

A B C D E。。分别表示 10的0、1、2、3、4次方。

网友:
老师说得太对了。。。。。。。。。

网友:
这种标法称为E96标法吧,网上应该有相关的介绍。我是对照老孙老杨写的书中的表来看的,

不过这本书中编辑部出了不少的错误。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