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诊断卡显示到26,然后不停重新显示

楼主(2007-07-21):
845主板诊断卡显示到26,然后不停重新开始到26,什么故障啊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是不是诊断卡从开始-26重复跑这个过程?

网友:
是啊,总是不停的重复,别的芯片没有烫手的

网友:
能不能强制关机?

网友:
可以啊,强制关机没问题

网友:
复位正常,IO不会测,基地的书刚拿的,还在翻看,呵呵

网友:
谢谢哈,我明天一早就去换了看,呵呵

网友:
插了硬盘在上面没有???

网友:
裸板测的,只有cpu,内存,显卡

网友:
换IO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是板子挑cpu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了这样故障的一块板子,是磐正462的,从C1到26反复的跑,换了IO没有好,刷了BIOS,加焊了南桥都没有好,没有查出来是什么毛病~~楼主修好了说一下啊

网友:
内存用的什么是266 333还是400。

网友:
是不是CPU压坏了 我有个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