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1769OSD(IV)显示器T501次级绕组短路

楼主(2007-07-21):
变压器次级绕组短路,这类故障大家伙遇到过没有?把次级全部断开,仍然处于短路。加电后不到三分钟,电源调整管的散热片烫手,温度很高。次级输出电压明显偏低,85V只有69V,+12V,+45V,+7.4V输出只有+3.2V,-12V输出为-38V。
变压器线圈没有卖的,只有从旧的机器上面拆,还要考虑是否一致?有没有其他办法?
显示器

网友:
真的很少见呀,我也只是修过一两台是变压器坏的,那时刚好有上有相同的机代换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重新绕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注意拆时记住各绕组的绕制方向和圈数

网友:
重新绕过,,彩显的很麻烦电压要求很高

网友:
重新绕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过去修彩电,就经常绕变压器线圈。

网友:
也可以定做,我以前给网吧修了20台都是开关变压器烧掉。

网友:
版主,你是怎么判断是变压器短路的呢?它短路了为什么过流检测电路没有启作用吗?开关管的温度高,输出电压降低也有可能是电源中别的元件有问题哟。

网友:
我用电感表测量次级各绕组的电感。

网友:
不修了,电源搞好了,MCU也击穿短路了。白忙了。

网友:
搞维修就是存在风险

网友:
电源变压器只能定做了,如果附近有做变压器的,定做也不会有多贵的

网友:
我认为你可以放弃修理了,变压器与MCU换上去成本太高。当然客户愿意出血也没办法。
变压器最好去定做,自己做很难做好。MCU只能去旧版上找了。

网友:
已经放弃维修了。

网友(2007-08-29):
显示器我都没碰到过,电视机也只是雷打坏的有开关变压器坏,,,,也很少很少啊..还没有我碰到电阻击穿的次数多啊....所以我跟学员说,修不好电源不要去怀疑开关变压器,不要找借口.那东西你不会碰到坏.

网友:
是的,变压器和线圈坏的机率太低,就和买彩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