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故障求助

楼主(2007-07-21):
一块P3主板,内存报警,测内存供电只有2.1V,内存供电管型号为G714,外观同1117,不知这是一个什么管子,如何代换,谢谢

网友:
是不是升技板
用个大一点的场效应管换拉

网友:
是升技板(ST6),这都能猜到,了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和1117一样也能用场管来换???
如果外观像1117的那种不一定是给内存供电的吧

确定是给内存供电的.其第3脚与内存供电脚相连
故障测电压:1脚5.1V  2脚5.1V    3脚2.1V

网友:
修好了,换了一个管子